dji P2电池警告及高度限制问题?

楼主(2014-12-14):
参数已经配置:电池报警自动返航
今天特别试了2次这功能,发现一级电池报警啥也不动作,只是红灯闪,二级报警原地自动降落
翻看说明书,写的与我测试的是一样的,飞控这个参数是不起作用的?

我一直以为没电了会自动返航,原来是原地自动降落

关于高度限制问题,说明书说在半安全状态飞行(等于是姿态模式?)高度不管限制参数调整到多少,高度都只能是少于120m,有人试过这情况吗?

网友:
你没设置好

网友:
看来是不让调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如在调参软件选择NAZA-M模式,则飞行器按NAZA-M模式工作,仅会在严重低电量情况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如在调参软件选择NAZA-M模式,则飞行器按NAZA-M模式工作,仅会在严重低电量情况下下降。
...

感谢回复,我设置的是phantom模式,调参已经勾选了电池报警自动返航,实际测试结果不会返航,这是正常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