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P2首飛,150失控是否需要返廠?

楼主(2014-12-14):
雙十一買的P2+H3-3D最近才買齊配件,今天首飛,但非常失望,150米一定失控。

同樣地點我的P2V可以飛1000米左右的(機身換了2dBi天線),究竟是什麼原因,控壞了的機會大嗎?

网友:
150m失控?咋回事?

网友A:
看来,这个牌子的,最近问题不少哦,是否大伙都被坑了?

楼主:
有朋友說是控的發射模塊壞了,得返廠。明天問問技術!

网友:
接收机拉距啊

网友B:
首飞就在海上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飞就在海上串了

海上飛出事只是沒了飛機,陸地出事砸了花花草草就虧大了。

P2V飛了一年多,這個地點還是有把握的。

网友:
老刘估计是控有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
10月份我的控高频头线从内部断了,外表看不出来,近距离感觉不到失控表现,但飞机一上天,一会受控,
一会又不受控,就这样那一天我炸了两架水上飞机。
当时查不出任何问题,怀疑是外界干扰,总之莫明其妙。。。。。。

一个星期后在一次使用2.4G/2W增程时,接上增程时发现信号灯不亮,这时才突然想起可能是高频头天线断线了,
拆开一看——果然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牌子的,最近问题不少哦,是否大伙都被坑了?

是啊,DJI的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C:
购买和使用到的人增加,故障概率随即提升,楼主这个男但是遥控的只是没有调整为fcc?而使用默认的ce?

网友D:
香港南区的浅水湾!小心啊!
家家户户都是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购买和使用到的人增加,故障概率随即提升,楼主这个男但是遥控的只是没有调整为fcc?而使用默认的ce?

也有可能。現在電位器是順時針選到底的,過兩天再試試逆時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香港南区的浅水湾!小心啊!
家家户户都是有钱人!

所以必須往海裡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