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晃动厉害,和重心的关系大不?已经更新视频了。。

楼主(2014-12-14):
f450 机架,飞控nazalite 放上面,下班前面 云台,2200 的电池绑上下板中间的后部时,挺稳。

5200 的电池 中间放不下,挂在下板后部的下面,起飞,,上升或者悬停的时候机子晃动的厉害,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啊?

自己分析,一个可能是 动力的原因,朗宇2212 980kv 的电机,机子有点重。

另一个,也是认为比较关键的因素,可能是 重心的原因。各位高手指点!

视频来了,(网速容许的话,戳超清观看)

h t t p://v.youku.com/v_show/id_XODQ4Nzc0Mzky.html

尾(转筒位置就是5200 电池绑的位置,2200的电池可以放在上面)

机子侧面!

视频在研究怎么剪辑!

网友A:
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的问题!!!

怎么调? 我是默认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调? 我是默认参数!

暂不单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调? 我是默认参数!

接电脑用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电脑用调参软件!

我是问参数,调那些?怎么调?

网友B:
看你载重,负载越大要求重心越严格,因为你太偏的话,靠近重心的电机就要出更多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载重,负载越大要求重心越严格,因为你太偏的话,靠近重心的电机就要出更多力

但是我感觉机子是左右晃啊?我机子的重心要偏也是前后比较严重啊?
视频转码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感觉机子是左右晃啊?我机子的重心要偏也是前后比较严重啊?
视频转码中!

感度太大了

网友C:
不是什么感度的问题也不是重心,你这估计1650g到1700g严重超重了了兄弟,2212电机超过1550g就不好飞,太危险

网友:
动力冗余不高,或者根本就没有,电压掉快点估计都没哭的时间

网友:
这线布的有点恐布

楼主:
一直是想把机子全部调好了,再好好整理线,就没调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什么感度的问题也不是重心,你这估计1650g到1700g严重超重了了兄弟,2212电机超过1550g就不好飞,太危 ...

推荐下,什么电机?2216 ,4006,哪个效率高点啊?另外除了增大电机,还有什么减重的好办法?

网友C:
不换电机的话可以把脚架取消掉,用四根细碳杆替代,用4400ma电池,重量能控制在1500g以内

网友:
这果冻像E奶~

楼主:
什么办法去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换电机的话可以把脚架取消掉,用四根细碳杆替代,用4400ma电池,重量能控制在1500g以内

升级动力的话,是选择2216 电机,还是4006的电机? 哪个效率高点啊?

网友D:
感度,有搜索一下论坛,我没用过这个控,不能详细告诉你,误人子弟,不过论坛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有搜索一下论坛,我没用过这个控,不能详细告诉你,误人子弟,不过论坛肯定有

一把多是naza调试最简单!

网友:
看到这布线,我就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