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配保姆没法用。求解

楼主(2014-12-14):
A6新款的。用老款的保姆。插头都是配套的,但是插上去保姆上面的灯不亮,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保姆有问题。   插头是配套的。就是不知道老款保姆能在新款A6上面使用吗?

网友A:
老款的平衡线顺序是反的,顺序倒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的平衡线顺序是反的,顺序倒一下就可以用了!

你是说那个4针的小插头倒序一下就可以了吗

网友:
你试试!好像是平衡线,小的不用倒!
忘了!你看看平衡线的黑线和红线!和你的电池比较一下,还有保姆的,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哪里错了!
按顺序倒

网友B:
不亮肯定是配套问题,细线供电问题,并非楼上说的平衡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肯定是配套问题,细线供电问题,并非楼上说的平衡线问题!~

两组线都要对应!仔细看吧,我倒过!时间长了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