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爽飞了一把日字型穿越小轴,根本停不下来

楼主(2014-12-14):
果然还是小飞机飞的无压力
飞啥H4啊S900啥的,感觉天上一坨大杀器,飞一趟下来超累
就一直琢磨着弄一台小飞机来猛操一把的
本来想弄个450,结果看学校有人弄了个250穿越,感觉甚爽,于是乎我也搞了一套
至于日字型机架,这个机架本来是330机架,稍微改了改,改成了280轴距(其实是长方形的)
于是就爽飞啦
至少目前看来MINIX还是比较可以的,反正我是第一次飞那么快

不知道什么情况,我的OSD一推油就开始闪啊闪啊闪(只是叠加数据在闪,图像很稳定),但是拔掉摄像头就不闪了,不知道是不是OSD的问题
然后顺便试了下MINIX的自动返航,一如既往的如同SX给力

================================================================
题外话:某**的罗盘校准。。。。。
每次校准罗盘我都晕头转向

网友A:
感觉你的天线装错了,这个接收机上的天线好像是发射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天线装错了,这个接收机上的天线好像是发射机上用的

what?我可是偷的同学的鹰眼锐视的接收天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what?我可是偷的同学的鹰眼锐视的接收天线啊

你看一下你的天线上有个条,tx是发射,rx是接收。这个天线的安装形式像是发射天线

网友:
速度很快哦

网友B:
也想搞个环形框架的,请教一下,你电机座是什么配的,照片给参考一下么

网友C:
我也老觉得 这天线是发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搞个环形框架的,请教一下,你电机座是什么配的,照片给参考一下么

唔。。。没理解。。。啥叫什么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唔。。。没理解。。。啥叫什么配的?

就是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D:
280太小了吧?我原来做的490环形机操起来真是爽,又稳、又快、又灵活,随后又做了架630的,全套设备3400g起飞,10000的电竟然能飞30分钟,最大时速接近70KM,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0太小了吧?我原来做的490环形机操起来真是爽,又稳、又快、又灵活,随后又做了架630的,全套设备340 ...

这个厉害。。。。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老觉得 这天线是发射的~~~

还真是接受天线
上面写了个大大的RX

网友:
机架很好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