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疆5.8G图传距离问题

楼主(2014-12-14):
我的大疆5.8G图传新的,天线原厂配置蘑菇天线,发射端朝下,接受端朝上,每次飞出去不管垂直还是水平 300米左右就开始雪花。。。看到坛子里很多人都是在1km以上,请教大神们,我这里距离正常吗?应该怎么做距离更远?

网友A:
换换频道试试,找到最合适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换频道试试,找到最合适的频率

换了几个,8个没有一个一个试,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_^)试过就知道,这个东西要多试

除了频道,还有没有别的会影响的吗

网友:
阻挡物,天线制造过程中的最佳频点和质量

网友B:
不能弯曲,弯曲必雪花

网友:
我也碰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稍微有点距离就雪花,还有楼上说的不能弯曲是什么意思,是指发射的天线不能弯曲吗,这样如何让天线朝下呢,因为图传发射端的口水平方向的,很难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弯曲,弯曲必雪花

居然不能弯曲,那只能买直角转接了,那地面接收的平板可以弯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弯曲,弯曲必雪花

这个倒是听说过,我曾经也弯曲过,不过弯曲不大,现在一直是直着的

网友:
300米基本被雪花覆盖的飘过。

网友:
某频段干扰...情况好的时候经常飞到云台手失控也不会没信号,差的时候三四十米就满屏雪花

网友(2015-05-14):
双视角,两个放在一起干扰厉害吗?

网友(2024-03-26):
我现在都还留着大疆精灵2,挂GOPRO4还能飞我的也是大疆图传,飞出去200米就满屏雪花,我也是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