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977与931选哪个

楼主(2014-12-14):
价格差不多的。纠结?

网友A:
我当时也是这样纠结的,现在不纠结了,977,931练习够用,但是无刷的,不耐炸,931主要是外壳好看,然后就是控是他们自己的,这个不好,我个人建议,资金充裕,买mini cp+D10控,或者是驰远HCP100S双无刷+D10控,现在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新手还是977开始吧,minicp不好上手的

网友C:
建议买977套装,遥控器可以通用,再配个931单机,这样就不用纠结该买哪个好了。

网友D(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