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 救急 求各路 会玩天7控的指导 下啊!@@!!!!!!!!!!!!!!!!!!

楼主(2014-12-14):
      天7 三波段开关 行程   NAZa  lite 模式切换         谁会调啊  留个联系方式    我在这跪  求了 !!!!!!!!!!!

网友:
把通道插对

网友:
请搜泡泡大神的视频教学贴

网友:
网上有教的

网友:
什么不会问度娘

网友A:
泡泡那个是老版的天七要混空的,新版本来就三段,只要调一下开关大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那个是老版的天七要混空的,新版本来就三段,只要调一下开关大小就好

怎么调啊   我的是新版天7

网友:
在遥控器高级选项中的混控1中把状态设为开,指定一个三段开关到5通道(我一般用K2),然后打开naza的调参界面,在模式调参界面通过混控的3个参数调试3个波段到三个模式既可,如果是naza lite含GPS,用泡泡老师的参数就行,我的naza是单控,只能自己调,最后把三段开关调成了姿态-失控保护-失控保护。最后还要在遥控里设好失控保护,以便在失去遥控信号后自动打开naza的失控保护功能使飞行器缓慢降落(姿态模式下为自动降落,GPS模式下为自动回航)这在泡泡老师的另一个教学视频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
好像是起落架通道,跺脚调大小,调的时候看调参软件里的位置

楼主:
谢谢  模友  问题 解决了

网友:
你的那个 要微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