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250蝉机架装机和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14):
在坛子里泡久了,中各种穿越机的帖子的毒,也想弄个机架体验一下。

机架:
在网上寻觅了一下,觉得GE 260综合起来最合适,材料空间都比较不错,设备也容易布局,就是价格稍微也有些高。后来看到蝉机架的帖子,觉得造型很另类,有个性,于是也列入候选,正好看到双十一店家有活动,于是入手一台。

机架是玻纤材料,强度感觉挺好,工艺水平应该说也挺不错的。但买来后发现机臂上的电机孔位只适应1806电机,因此只好放弃了原想使用的2204电机。

装机过程花了些时间,主要是等各种配件到齐,然后思索布局问题,主要还是电调如何放置的问题。看了前面多位模友帖子中的布局方案,再经过各种试验,最终还是决定将电调放置在机臂下方,这样才能腾出机内空间安装图传等其它设备,也减少对其它电子设备的干扰。
这个机架底板上集成了PCB,因此还是比较方便电调的接线的,这是我觉得机架设计上不错的一个地方,当然也是玻纤的一个优势了。

设备:
电机 银燕1806 * 4
飞控 CC3D
电调 银燕12A
摄像头 700线FPV摄像头
图传 大力电子600mw
电池 1500mah 30C
遥控 天地飞7通

固件:
使用最新的14.10版OpenPilot,按向导更新了固件,进行了遥控器校准,设置滤波为0.15,其它设置暂未修改。14.10的向导中有些机型的预设,估计是定义了对应的PID参数,因为没有蝉机架,所以选了Generic Quadcopter X这个设置。

首飞测试:
室内进行了首飞测试,目前发现有些问题:一是油门感觉不太线性,稍微加大油门就***上升,而减少油门,则推力下降太快,造成机架着陆速度过快,感觉冲击太大,造成目前只敢拉起一点的高度试飞;二是感觉机架有后退的倾向,需要前推Pitch修正,前后姿态改变的反应有些滞后,不如左右姿态变化灵敏。

这些问题想请有经验的指导一下,看是不是固件设置方面的问题。

我看了OpenPilot官方的指导视频TV Episode 1,里面在校准遥控器后,还设置了一些其它地方,包括油门方面的内容,后面也准备按此再修改一下机器的配置,或者向导里面的机型设置,我是不是也选个QAV 250的模板试试。

底板集成PCB

底板集成PCB

反面,电调装机臂下

反面,电调装机臂下

正面

正面

飞控和接收机接线

飞控和接收机接线

装好桨叶

装好桨叶

网友A:
楼主的cc3d好像转了90度,我记得cc3d是有方向的吧…我手上还没有cc3d也在学习,说错勿怪

楼主:
是吗?难道不是箭头朝前吗。

楼主:
上面那张飞控和天地飞接收机接线图有些错误,天地飞第3通道才是油门,后来按CC3D的接线图重新接了线。

网友:
这架子一点都不好,

网友:
室内飞场地小有空气扰流,离地1米以上室外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cc3d好像转了90度,我记得cc3d是有方向的吧…我手上还没有cc3d也在学习,说错勿怪

可以任意方向安装,然后在地面站设置好方向

网友B:
求官方指导视频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官方指导视频地址

优酷,openpilot TV episode 1

网友(2015-01-27):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也分享一下我的LS-250

楼主:
今天重新调整了机架的遥控配置,换成使用AR6200 DSM2接收,用华科尔D10刷suvsuv固件进行遥控。

使用花牌1500mah,35C电池,5030桨,银燕1806电机,机架目前还没有安装图传,总重440克左右。

在室内进行了悬停测试,高度在20cm到2m左右浮动,BB响设置3.5v报警,飞行了12分钟报警,降落后,BB响显示单节电压是3.65v左右,对这款花牌电池很满意,所以最近又买了一块。

正面照

正面照

背面,在腿上绑上了泡沫。

背面,在腿上绑上了泡沫。

AR6200接收机

AR6200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