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R2008SB设置S-BUS。

楼主(2014-12-14):
想把闲置的NAZA LITE动起来,买了个FUTABA R2008SB接收,控是T14SG,S-FHSS模式成功对频,但是接S-BUS老是连不上NAZA LITE,(打控软件上没反应)。
请问是什么原因?说明书全英文的..是否类似R7008SB那种需要选择模式呢?如是应该怎么选。。谢谢。。

网友A:
2008SB不用设置,又不是7008SB!查看一下DJI常见问题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8SB不用设置,又不是7008SB!查看一下DJI常见问题介绍

謝謝 已經搞定,是自己接錯通道了。。。

网友:
你之前把sbus线接哪了?

网友:
2008最好不要用sbus接naza,等你出了事就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