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起落架旁边彩色的断头线能不能拿掉?

楼主(2014-12-14):
     为了给精灵2减肥,把图传换成不带散热风扇的,把iosd的连接线改短,另外发现起落架旁边的彩色断头线没接任何东西,我想把它拿掉行不行?

网友A:
红棕是给图传供电的,黄棕是miniosd的视频输入的,如果你用大疆自家云台就需要黄棕,不用他家云台就不用接这2个线

网友:
还是裸机好哇。又轻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棕是给图传供电的,黄棕是miniosd的视频输入的,如果你用大疆自家云台就需要黄棕,不用他家云台就不用接 ...

还是用大疆云台、图传。你说的线我准备放到精灵肚子里,我请教的是另一根断头线,包在起落架凹槽的,不连接任何东西,我想把它拿掉,不知道我说的线和你说的线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用大疆云台、图传。你说的线我准备放到精灵肚子里,我请教的是另一根断头线,包在起落架凹槽的,不连 ...

那个是接收机的天线,就是灰色的小线还是一块白色的圆柱体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接收机的天线,就是灰色的小线还是一块白色的圆柱体那个,

不是接收机的天线。有两组,一组八根灰色的,给云台、图传;一组四根彩色的,空着,塞在起落架凹槽里。需说明的是,我原来云台、图传一直用的,现在是把精灵减肥,发现这根线多余在旁边,并且是一组断头线,所以就想。。。。

楼主:
我想,大疆无缘无故的放这么一组线在起落架里,不知道什么用处,明天等待大疆技术回复。

网友B:
空载升空,这组线可以取下来没问题的
二楼说的正确,就是你图片中的这组四芯的断头线
留去自己决定了
祝爽冰

楼主:
我明天拿掉 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升空,这组线可以取下来没问题的
二楼说的正确,就是你图片中的这组四芯的断头线
留去自己决定了

不是空载啊,我一直用云台、图传,今天是减肥发现有这么一组线空挂在起落架旁,不知道它的用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空载啊,我一直用云台、图传,今天是减肥发现有这么一组线空挂在起落架旁,不知道它的用处。

这组线其中一对是12V电源输出,可以给图传设备供电
另外一组线(黄、棕)是视频信号输出至IOSD模块上的

网友:
我的怎么没那个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组线其中一对是12V电源输出,可以给图传设备供电
另外一组线(黄、棕)是视频信号输出至IOSD模块上的
...

如果这样,为了减轻份量,这组线可以拿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组线其中一对是12V电源输出,可以给图传设备供电
另外一组线(黄、棕)是视频信号输出至IOSD模块上的
...

应该是另外一组四色线连接云台、图传,这组应该可以拿掉。明天等大疆技术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接收机的天线。有两组,一组八根灰色的,给云台、图传;一组四根彩色的,空着,塞在起落架凹槽里。 ...

如果不需要可以拉掉的

楼主:
现在我正在拉掉,我买的是成品机,云台、图传的一组线是从中心板引出的,也就是说,四根一组的彩色线有两组,一组进云台、图传,另一组空着挂在那里,就觉得奇怪。

网友C:
你好好看看fpv hub的说明书,里面有一条,安装了hub要把自带的视频线,就是你问的这根线去掉,并且要保证不能短路。

我是拆机直接把机内这根线的4pin插头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好看看fpv hub的说明书,里面有一条,安装了hub要把自带的视频线,就是你问的这根线去掉,并且要保证不 ...

明白。

网友D:
可以拿掉。因为你用了FPV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拿掉。因为你用了FPV板。

谢谢!我把它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