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来的飞跃云台控制板尸体维修小记

楼主(2014-12-14):
    前段时间收来一套飞跃的云台控制板尸体,到手时主控板少一个电阻,姿态模块少一个元件。这个周末没事找出来修了一下,顺利修好发帖纪念一下
            为什么图片要限制大小在300K以下呢?传图好不方便
    云台收到货后上电测试只有G绿灯闪三次后灭掉,其他灯没有一个闪或亮的,从网上找来说明书以及在论坛各种搜并且借模友的控制板观察之后发现正常情况下上电后Y黄灯应该先长亮后熄灭,等云台准备就绪后B蓝灯会亮。于是开始逐步检查,排除故障。
     1、考虑到主控芯片缺少电容,于是用电桥测量了一下完整的主控板的对应位置的电容值,发现竟然是精度电容,实验室没有只好找个电容值相近的焊接上,在焊接过程中发现附近的电容电感有虚焊的于是顺便补焊了。焊好电容后上电指示灯依旧如前。
     2、考虑是LED存在问题,便用万用表挨个测试了一下,结果都是好的,防止虚焊问题便补焊。
     3、查找与LED相连的两端,发现一端接地。另一端链接电阻,测电阻没问题。补焊电阻。
     4、电阻的另一端都连到缺电容的主控芯片上了,于是把主控芯片补焊了一遍。这次上电发现Y黄灯亮了等不到B蓝灯亮。断电再次尝试竟然又不亮了用手按压主控周围的元件竟然Y黄灯又亮了,怀疑周围元件有虚焊的,挨个补焊。最后确实检查出两个虚焊的元件。
     5、后来不断尝试,终于到了Y黄灯每次通电都会亮,可是无论等多长时间B蓝灯都没反应。
     6、百思不得其解,心想是不是传感器的原因,检查发现传感器掉了个元件由于开始认为传感器上掉的元件是电容,便找了个电容焊上。连接上发现B蓝灯依旧不反应,后来把传感器插头拔掉,竟然B蓝灯亮了;调参软件也有云台姿态了,就是不动,一想传感器刚才拔掉3根线呢,插上发现云台姿态在软件上转的天昏地暗,可是实际上云台我根本就没拨动过
     7、心想是不是主控板还有问题,于是尝试升级固件,如果能正常升级固件的话主控板就没问题了,最终证明主控板已经没有问题了。
     8、那么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出在传感器上掉的元件了,于是查MPU6050应用电路资料、i2c查通信协议后来总结出来应该是电感掉了,再次借来模友云台,在征得同意下将传感器从云台里拆出来测量对应位置的元件果然是电感(激动)。于是要来几种规格的电感,准备按个焊接测试。为了放心将传感器模块的原件都重新补焊了一遍,幸亏补焊查出3个元件虚焊(有可能是时间久了开焊了)。
     9、重新接好传感器,上电:G绿灯闪,Y黄灯亮,蓝灯不亮,又等了一会才亮,比模友的亮的晚,更换电感再次尝试,数次后找到比较合适的,终于搞定。
     10、接好电机,把前几天刚刚修好的狗云台找出,放上狗3,上电测试正常,兴奋!

总结:1、这次能修好也有误打误撞的因素(庆幸)。
     2、飞跃的云台控制板焊接方面有待提高,从头至尾发现好几个元件有焊接不牢的
     现象,可能是虚焊也可能是后来开焊了。也有可能这只是个别现象,飞跃厂家看到
     此贴请不要误会,完全没有黑您的意思。如果此贴得罪贵厂或者越粉了,我先赔个
     不是,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必须顶

谢谢帮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

说实话,挺不错。另外给个建议,下次出这种事,或者这次。直接换控制板,换成好用点的,改插头。这个建议留着给便宜机子用

网友B:
真是能人啊。。。不过参数发出来大家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挺不错。另外给个建议,下次出这种事,或者这次。直接换控制板,换成好用点的,改插头。这个建议 ...

恩恩,感谢提醒

网友C:
不错,学习了,另外问个问题,没有用过无刷云台,一直看别人都是装新机才启动的,我一直存在疑点,无刷云台控制是靠新机的传感器吗?还是本身无刷云台就可以自动控制了,加新机后启动,主要是保持稳定性?我说得有点晕好像,就是我想知道,买来的无刷云台是否直接通电即可,至于控制只需要接接收机,另外接电源即可,而不需要专门配套什么相机,自己喜欢装什么摄像头都可以,好像还是晕。。抱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能人啊。。。不过参数发出来大家学习下

参数没调,刷的飞跃V1.3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了,另外问个问题,没有用过无刷云台,一直看别人都是装新机才启动的,我一直存在疑点,无刷云台 ...

1、好点的云台(包含云台控制板)的可以直接用像DJI H3 2D/3D  GOPRO款,我的这款飞跃的GOPRO款刷好固件也可以直接用了,不需要PID之类的参数了。普通云台可能需要自己选配控制板,也需要自己调参数。
2、云台控制板一般都自带一个传感器模块,在不用遥控器的辅助通道控制俯仰、横滚时,会自动控制相机的水平跟垂直方向,就像我上面图中似的尽管固定座是歪的(我用手故意拿歪的)但是相机依旧保持水平跟垂直状态。这样在飞行时相机不会随着飞机的前进后退,左右侧飞而晃动。当然如果是三轴云台的话,飞机旋转角度较小时相机的位置录像/拍摄方向依然会保持稳定。当然这三个轴都是有最大角度限制的。
3、云台控制板一般都会带有辅助通道控制输入端,将遥控接受的对应通道接到云台控制板上后便可以通过遥控器的相应通道控制云台的俯仰、横滚(一般不用)、旋转(三轴云台才有的)。另外遥控的辅助通道的控制命令优先级是高于云台控制板对应功能的,比如:遥控对云台的俯仰发出控制指令,那么云台的俯仰方向的电机就会作出相应转动,而不再保持水平0度,此时云台控制板的传感器对俯仰方向的控制会服从于遥控器的控制。
4、如果飞控自带云台增稳功能及云台输出通道控制功能的话可以利用飞控的云台功能代替云台控制板。

希望可以帮到您。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如有错误或解释不当之处还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楼主:
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对楼主这类电子技术强人我顶

网友:
技术人才啊帮顶

网友D:
平价H3-3D的到来,消灭了这类慢性偏头的2D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