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玩儿过APM连接相机快门线的进(已解决,谢谢cnndu)

楼主(2014-12-15):
以前用nex5,有红外接收,直接用个红外发射跟apm的A7或8,或者直接在接收上找个通道,贴在相机上就可以实现拍照了。

现在换了一个qx1,没有红外接收,所以换了一个索尼的快门线,一端接飞控或接收机,一端接相机,问题来了:1、如果直接接在接收机上,我得在遥控上拨一下,拍一张,无法持续拍照;
2、如果把快门线接在APM的A6/A7/A8都行,在Camera Gimbal那里什么也不用设置,APM都会输出信号,相机会被触发拍照,但是触发毫无规律,也不知道怎么控制,修改哪里可以改变设置。。。

哪位玩过这个,只要能实现间隔固定时间拍照就行,求教求教!!!求救求救!!!

补充:wiki上那些帖子也看了,貌似是用舵机什么的,但不用舵机直接快门线不是更好?!所以介绍我用舵机的就算了吧,但还是谢谢!

算了,不打算折腾APM了,直接在快门线上动脑筋更简单点,唉!!!
最后,APM折腾好了,哈哈

网友A:
APM只有舵机和继电器类型的输出,所以如果你要做定时快门驱动得要自己做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只有舵机和继电器类型的输出,所以如果你要做定时快门驱动得要自己做接口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把红外的那根线接上,倒是非常规律的闪红灯;

可是接上快门线,就乱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 云台自稳 功能

MP里云台自稳没有开。

网友C:
继电器选项 快门线连接地线和信号就可以了 如果工作不正常可以中间加一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
接收机不能接快门线 没用 控制不了

网友C:
apm用航点功能或定时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用航点功能或定时拍照

插上去就开始胡乱拍了,就怕没到航点的时候一直拍,到了航点又不拍了。
最可怕的是不可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去就开始胡乱拍了,就怕没到航点的时候一直拍,到了航点又不拍了。
最可怕的是不可控啊

继电器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选项 快门线连接地线和信号就可以了 如果工作不正常可以中间加一个固态继电器

没懂...
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上去就开始胡乱拍了,就怕没到航点的时候一直拍,到了航点又不拍了。
最可怕的是不可控啊

好像是十一通道吧 你看看apm那个通道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十一通道吧 你看看apm那个通道定义

试过了,10和11一般是控制云台姿态的。我插上去试了,也乱来一气。。。。。。

我打算放弃了,直接找人做个能定时拍的快门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十一通道吧 你看看apm那个通道定义

你是不是以前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以前成功了?

是九通道 我试了下 在

楼主:
怎么我的插上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啊......
你是北 京的吗?不行当面请教你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的插上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啊......
你是北 京的吗?不行当面请教你吧!

到飞行数据那里鼠标右键 选择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飞行数据那里鼠标右键 选择拍照

可以拍照了,但是有点不太稳定,有时候按一下有反应,有时候按好多下都没反应。没反映的情况居多....

无论如何,非常感谢,又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拍照了,但是有点不太稳定,有时候按一下有反应,有时候按好多下都没反应。没反映的情况居多....
...

间隔太短就那鬼样子  设置航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隔太短就那鬼样子  设置航点就好了

嗯,我觉得也是。等有空出去飞下再回来报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九通道 我试了下 在

MP好版本

网友D(2015-03-10):
楼主,你是如何实现pixhawk的定时拍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m用航点功能或定时拍照

定时拍照是如何实现的啊

楼主(2015-04-21):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如何实现pixhawk的定时拍照的

我实现的是apm,pixhawk没试验过。并且不是定时,是按距离。在pixhawk上好实现吗?

网友(2015-06-24):
引用 楼主:
我实现的是apm,pixhawk没试验过。并且不是定时,是按距离。在pixhawk上好实现吗?

同问

网友:
好贴,留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