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款眼镜玩穿越怎么样?

楼主(2014-12-15):
SmartEyeglass可與Android手機進行無線通訊以傳遞感應數據,以在各種情境下使用,例如在走路時瀏覽導航資訊,在烹飪時檢視食譜,或是在球場觀賞比賽時可檢視選手資料。

SmartEyeglass內建多種感應器,涵蓋CMOS影像感應器、加速器、陀螺儀、電子羅盤、亮度感應器及麥克風等,並可搭配基於Android 4.1以上的智慧型手機使用,鏡片則是利用全像(hologram)光學技術打造,3公釐厚度的鏡片有85%的穿透性,且不使用反射鏡以避免阻礙使用者的視線。

感觉这种视角切换很方便,可以目视飞行,可以以fpv视角飞行。
就是不知道画面分辨率多少。

网友A:
关键是要看视频延迟吧

网友B:
AV In 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 In 在哪里?

没BL的就算了吧,只能用安卓Wi-Fi,EPSON也有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看视频延迟吧

  • wifi, 15 fps
  • bluetooth, 10 fps

楼主:
好像是wifi,蓝牙传输

网友:
你那是视频的帧率,不是视频的时延

模拟视频可以算是0.0n秒的时延,而数字视频时延有可能有近1秒
炸机否就在这一秒的时间内决定

网友:
这个主要是HUD的影像吧..应该和看纯画面差距蛮大的..

网友:
开放的还是没有沉侵式的好,场外阳光太强的话还不如液晶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