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是不是有使用寿命呢?

楼主(2014-12-15):
很想知道螺旋桨旧到什么程度要跟换了,还是看飞行时间,到了一定时间就要跟换。

网友:
只要没有变形缺损就不用换

网友:
只要没有受外伤,浆的寿命应该比模型和电池都要长,不需要更换。

网友:
我是累计飞行50个起落后考虑换,螺旋桨会有发现不了的损耗和裂痕,遇上大风或者激烈动作时容易射桨,现在出去飞的次数少,一年也换不了一次

网友A:
多轴的桨转速相对较低,通常情况没有太高强度的负荷,不需要更换。

网友:
不坏不换,一直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轴的桨转速相对较低,通常情况没有太高强度的负荷,不需要更换。

多轴得桨应该是相对转速较高吧、 毕竟是靠蛮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如果用手能摸出不平滑就会影响到桨的效率,进而影响电机和电调,当然这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不可能马 ...

一样

网友:
没有大的损伤就不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