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ini cp 配d7e 刷galee固件,推油门反而降转速

楼主(2014-12-15):
mini cp 配d7e 刷galee固件
从0到50油门的时候转速上升,十字盘上升,正常。
但是过了50多以后往100油门的时候,转速反而下降了。而且下降的很厉害。根本不能离地了。
油门行程和油门曲线都是ok的。
搜索论坛好像以前也有人有这问题,但是没有准确的解决方案。
是控的问题还是飞机的原因呢?
求前辈指导。

网友:
我的没这种情况,可以发你的设置参数让大大们分析一下

网友A:
如果控确定无硬件和软件的问题
那么飞机电机扭力不够,遇到负载转速降低
螺距越大越低越大越低。
可能原厂主电机坏了,可能用副厂的或者一两块的替代电机扭力不行
也可能电源线断芯该换换了
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确定无硬件和软件的问题
那么飞机电机扭力不够,遇到负载转速降低
螺距越大越低越大越低。

谢谢你的答复。
控应该没问题,电机是黑金刚无刷。电机坏的概率也很小。
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短线的问题,导致只能走小电流,大电流过不了。。
是要检测一下了

网友(2015-01-18):
你好有minicp的配置问题嘛一直调不好 105337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