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PCB板焊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请问,在PCB板上焊一段电线。
遇到焊锡液化后(温度很高时)上面有一些谈黄色的像水能流动的东西。
焊锡冷却后,它像胶一样附着在焊锡表面。
请问,这是什么?
会导致焊接不牢靠或是虚焊什么的吗?

网友A:
那是助焊剂,可以用洗板水或者无水乙醇清洗

网友B:
类似松香的东西。

网友C:
焊丝是空心的,内有松香助焊剂。
焊锡冷却后,有像胶一样附着在焊锡表面,说明焊接温度合适。

网友D:
虽然有助焊剂,但是所要焊接的电线和电路板铜面,一定要用小刀或是细砂纸打磨掉氧化层,这样才能焊接牢固,不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