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做防水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车上的电调想做防水,拆开电调分上下2层,面积较大的一面是有散热的,用的一块白色的胶装的东西隔开的。偏小的一面是有个塑料外壳的,现在想做防水,涂704,还想不要外壳和散热了,直接外面套热缩,请问懂的朋友这样做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肯定不行呀,原装的散热片是给mos管散热用的,中间的白色塑胶状的导热层,把mos管的热量传递到铝片上散热的。你可以直接用704胶把所有电路板包括插头部分封装,然后把mos管的上端露出来,再2将散热片涂上硅脂散热,最后用热缩皮缩上,把散热片处的热缩皮剪个和散热片相同大小的洞。这样应该好点。

网友B:
直接买防水电调不更好么?

网友C:
所谓“用的一块白色的胶装的东西隔开的”是导热硅胶!!!散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呀,原装的散热片是给mos管散热用的,中间的白色塑胶状的导热层,把mos管的热量传递到铝片上散热的 ...

谢谢回复。“然后把mos管的上端露出来,再2将散热片涂上硅脂散热” 这句话还是不懂。我的意思是全部涂满704可以吗?然后热缩套上(mos管的部分,热缩开口方便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用的一块白色的胶装的东西隔开的”是导热硅胶!!!散热用的。

谢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防水电调不更好么?

买的时候想省一点的,结果现在后悔了,哎,省钱就是花更多钱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想省一点的,结果现在后悔了,哎,省钱就是花更多钱的节奏

这坑....知道深了吧?

网友:
好像在一些电源模块上有用散热硅酮胶灌封的,应该能起到防水作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然后把mos管的上端露出来,再2将散热片涂上硅脂散热” 这句话还是不懂。我的意思是全部涂满7 ...

意思就是说 mos管表面不要涂 然后 抹上散热硅 脂

网友:
LZ 电调和我的一样,防水我主要是把控制电路用704胶水封住了,散热没有去管。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船本身防水上面。

网友:
把mos管老老实实的和散热片装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防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