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螺丝打胶????????????????

楼主(2014-12-15):
我的f450机架螺丝上紧了。飞完后螺丝松动。掉了。请问上紧后用502粘上行吗。还是用热熔胶枪粘

网友A:
中等强度蓝色螺丝胶!

网友B:
螺丝胶不是拧上以后再上的

网友C:
1手劲小 2 震动大 3买瓶螺丝胶点一点再旋紧即可

网友D:
专用螺丝胶

网友E:
502点了就没解了。

网友F:
上胶好点,

网友G:
厌氧胶,也叫螺丝胶,上之前,螺纹上点一点就好,五金标件店有卖。

网友H:
15一大瓶螺丝胶~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