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控配新版QR X350PRO配置输出问题

楼主(2014-12-15):
          买了最新款带一键起飞的X350,标配12E遥控。可我用D10控。问题是在配置输出那里按说明书上说是用到7个通道。分别是起落架,襟翼,辅助2~5.这是D10的通道。12E辅助有2~7.控制相机俯仰和横滚和遥控相机几个通道都在辅助6和7我控美有这两个通道,咋办啊?

网友A:
都有的,你没看说明书,说明书有PDF版本的,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的,你没看说明书,说明书有PDF版本的,很简单的

我认真的看了说明书,配置输出那里就是有起落架,辅助2,3,4,5,一共5项可设定。但飞机说明书上要求设7项。真搞不懂了。

网友:
我就是换了F12E。安全第一

楼主:
牺牲掉相机横滚,只要俯仰。相机遥控插在脚架控制通道。反正也没有可收脚架。这样就能满足基本航拍需要。算作勉强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5-01-22):
引用 楼主:
牺牲掉相机横滚,只要俯仰。相机遥控插在脚架控制通道。反正也没有可收脚架。这样就能满足基本航拍需要。算 ...

去年的帖子,也要提醒一下,横滚是云台自带的,不可控制,自动保持平稳,起到增稳作用,由于是自动的,不存在牺牲的问题

网友:
要不要把出了D10   再买12E啊

网友:
认真看说明书,让后在优酷视频里面找,有教程的。我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