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线干扰电子罗盘或者飞控求解。

楼主(2014-12-15):
看了坛子上不少飞1.4冲浪者的都电调外置,又是挖洞又是啥的,感觉很不美观,我就想把飞控,电调,gps带电子罗盘,布局在冲浪者同一垂直线上,各个设备的直销距离最短只有5cm,不知道会不会干扰?

网友:
电磁不分家,屏蔽一下看看。

网友A:
APM可以放进去?~厉害   固定翼干扰还是没那么多的 注意电调就行了

网友:
找材料屏蔽一下

网友:
用锡纸把电调仓和飞控仓隔开

网友B:
给电调信号线价格屏蔽磁环`

网友C:
固定翼的航向数据是gps坐标差分得到的吧,没那么容易受干扰的,不过不知道apm用的是不是这个办法。

网友:
别为了好看,造成没必要的损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的航向数据是gps坐标差分得到的吧,没那么容易受干扰的,不过不知道apm用的是不是这个办法。

APM是有电子罗盘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主要担心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对电子罗盘造成干扰,我打算接下来apm连上电脑然后把apm的电子罗盘放在距离电调线上5cm处测试下,假如大电流的通过对距离5cm外的罗盘影响不大就装到机子上面去。还有加屏蔽的办法我也想过了,因为电调线是持续电流产生的磁场,我担心加锡箔之类的可能屏蔽不了,就像磁铁一样,包上锡箔磁场依然存在。(这点是我猜的,望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调信号线价格屏蔽磁环`

这个电调自带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可以放进去?~厉害   固定翼干扰还是没那么多的 注意电调就行了

可以就是要侧面挖孔,不然usb都连不了了,空间还是勉勉强强,主要还是它打折了所以先fpv练练手,本来上小胖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M是有电子罗盘的

不是有没有罗盘这个硬件决定的,而是看数据融合算法里面罗盘占多大比重,固定翼依靠gps会更可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要侧面挖孔,不然usb都连不了了,空间还是勉勉强强,主要还是它打折了所以先fpv练练手,本来上小 ...

我也趁着打折订了一架,还没发货呢,电调外置主要是为了增强散热,保证动力安全。我下步打算直接就大胖了,因为空间更大,飞行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趁着打折订了一架,还没发货呢,电调外置主要是为了增强散热,保证动力安全。我下步打算直接就大胖 ...

有两家店的一家要20号才发一家马上就发了的不知道你在哪家买,我是感觉新产品出来了冲浪者要下线了的节奏。
我看冲浪者散热满好的机身好几个洞,保证空气流动,就算电调内置应该关系也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两家店的一家要20号才发一家马上就发了的不知道你在哪家买,我是感觉新产品出来了冲浪者要下线了的节奏 ...

我是在新动,不知哪家先发呀?我看也象,最后大量出货,下一步不是说要上那个高大上的ONE新机型了吗。
如果机身通风良好,电调只要A数够,内置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新动,不知哪家先发呀?我看也象,最后大量出货,下一步不是说要上那个高大上的ONE新机型了吗。
...

我是航模大师好像,第二天就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航模大师好像,第二天就到了

看来我还得等,不过也不急,现在天冷风大,晚到几天也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