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问下船舵和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15):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玩船,买了个利剑O艇,但每次开船,遥控怎么调开不了直线,右边斜着的,在岸上遥控左右摆时,舵机总是回不到原位差那么一点点,舵机还咯咯咯的响,用手或遥控微调下就不响——请大家帮帮忙怎么搞,谢谢……。再谢谢……。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看来只能等待高手了……

网友:
当初新买的船也出现这种情况,发现是拉杆定位有问题,更换后一直无事

我的更换拉杆定位,一直多无事(超过4年)

楼主:
拉杆定位换拉杆么……还是调整??

网友:
上个图撒,啥牌子舵机?咋安装的?啥样的舵?咋连接的?

楼主:
舵机什么的都是原配的,利剑O艇,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网友:
应该是舵机问题,找个扭力大点的舵机试试,拉杆摩擦可能有点大,加点油试试,我只是随便说说

网友A:
应该是风琴阻力阻力有点大 没有回到原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风琴阻力阻力有点大 没有回到原位上

我开始也以为是这个问题,但舵机大于3KG,不至于这点阻力影响,现在认为可能舵机安装位置有点偏,还有就是这舵机比较敏感……但现在微调了下螺丝松动一点,问题不大,响有时还响不影响行驶,我打算开一定时间换个舵机,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舵机响?抖舵?换个舵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