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3D高手,各舵面设置大小舵或曲线吗?

楼主(2014-12-15):
入了一架天翼的1米2的342板机,刚装好,等待试飞,一直飞天翼800翼展的小板机,这1米2的应该惯性较大,高手们设置曲线和舵量吗。比如飞航线普通模式,舵量小一些,调下曲线让姿态更柔一些。。。

网友:
当然当然的啦。

网友:
飞3D不需要设置大小舵    但曲线是很有必要的   一般是中点附近稍微柔和一点   这样对飞航线和一些细腻的动作比较有利

网友A:
副翼EXP设大点就行 其他和板机一样 另外问一下天翼1.2米的板机 是什么时候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EXP设大点就行 其他和板机一样 另外问一下天翼1.2米的板机 是什么时候出的?

估计是仓身那个

网友:
EXP=50%,舵角45度

网友:
这款机的安定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