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问谁用过sunrise BLheli电调,听说是个小圆柱,可以塞进碳管里哦

楼主(2014-12-15):
但是为啥某宝上看起来好山寨的样子,哪位大神用过,说说感想呗
跟银燕simonk系列比怎么样

网友A:
用过,但马上换了乐天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但马上换了乐天的了

后来你感觉怎么样,两者间哪个用的更加顺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你感觉怎么样,两者间哪个用的更加顺手呢

那个sunrise BLheli电调感觉一直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机不匹配,乐天的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B:
飞了几次就烧了一个,无语

网友C:
塞进碳管里?
发热了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unrise BLheli电调感觉一直有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跟电机不匹配,乐天的现在一直在用

我擦 那不敢买了
对了你用过simonk的电调吗,现在好像很火,新版中特威蜘蛛跟银燕都有用simonk固件的电调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了几次就烧了一个,无语

我擦 那坚决不买了
现在好像都在说乐天是最好的。。。
我想试试simonk固件的 不敢当小白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进碳管里?
发热了怎么办啊?

实际上散热不是问题,四轴上一个电机最多十多A的电流,没什么热量的

网友D:
徒弟发过来四个,二好二坏,好在PCB没烧进去,二个坏的修好,通电当场一个又坏了,重换MOS修复,
四个电调装完机,一通电,二个好的之中一个又坏了。
现在四个全修好了,不知道那天一通电,是不是又有一个会冒烟,提心吊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徒弟发过来四个,二好二坏,好在PCB没烧进去,二个坏的修好,通电当场一个又坏了,重换MOS修复,
四个电调 ...

泡泡也来了!就是这个电调!想问问怎么设置正反转!我记得这个电调是可以不通过调换两根线来设置的!今晚接好的时候电机还是按预期的方向转的,接上cc3d,解锁,传来一连串DDDDDD····,具体什么调子没认真听,就直接把油门拉最低了,结果悲剧了,所有电机都和最开始设置的时候转向时相反的!还有cc3d本身可以设置电机正反转吗?可以帮忙解决的话加我QQ810963594!万分感谢!

网友:
原固件应该是11.02,特点:响应慢,配2212电机噪音大。我现在全部刷成12.1.固件,更改参数,很平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泡泡也来了!就是这个电调!想问问怎么设置正反转!我记得这个电调是可以不通过调换两根线来设置的!今晚 ...

网友:
质量非常差,飞起来是很暴力,但是总会烧,商家还爱玩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