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架X8机 救助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15):
现在试飞过了 还行  这个架子我找了很久了  25管 全碳纤 够结实  用4110  400KV 配1555动平衡桨  现在电池问题难住我了 开始他们的X8机跟我的一样 20C的电池悬停23分钟 40C的电池悬停30分钟  我现在买了两块花牌65C的电池来飞  不知道C数太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求助一下大家

网友:
,漂亮,机架哪里买的的,来个地址

网友:
C数大的电池重一些。。估计效率没有30C的高,8个电机功率可能超过15C的能力

网友:
机架谁家的

网友A:
65C电池?C数会不会高了点?

网友B:
同容量同电压的电池,C数大续航时间长?不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容量同电压的电池,C数大续航时间长?不会吧

会  朋友试过了  20C 23 分钟 40C  30分钟  都是6S  一万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C电池?C数会不会高了点?

过高会怎么样

网友:
依LZ 的8颗动力配置,或许动力余裕尚有,一般比较少看到配到65C的电池,同样容量的电池,C数越高是越重,如果高出这么多C数,确实能拉高飞行时间,那也就值了

网友:
这个多少c,应该指的是能承受多高倍率放电吧。如果要是想续航时间长一些,我觉得应该是电池容量大一些才对,前提是能够输出足够的电流。我想差不多,在输出电流够用,重量变化不大,电池容量增加,续航会延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  朋友试过了  20C 23 分钟 40C  30分钟  都是6S  一万的电池

能给我科普下是为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科普下是为什么吗?

似乎没啥科学道理吧,c数只不过是放电倍率,不会影响容量的呀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倍率放电高的电池,内阻要低一些,相对的,电池损耗就小,也就是相当于续航延长了,仅供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倍率放电高的电池,内阻要低一些,相对的,电池损耗就小,也就是相当于续航延长了,仅供参 ...

内阻不可能相差太多吧,按楼主说法,续航时长差别很大的。

网友:
关键是电流大啊,内阻小一些,差别也能看出来。

网友D:
我和你买的一样的机架,也是X8

网友E:
楼主用什么飞控?

网友:
C数大更暴力,有什么不可以的,只是重量也越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买的一样的机架,也是X8

你什么时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飞控?

V2

网友:
11.27

网友:
8轴必须大c数,越大越稳。

网友:
电池多少C都能用,C数越大说明放电能力更强更暴力
电池也不会发热过大,如果你用小C数去带大C数的设备
用是能用,但是电池发热大,自然而然的用的时间也会少一些
就像大马拉小车和小马拉大车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马云家找 小钢炮

两千多的那个小钢炮吧,真土豪啊,不过很好,很漂亮……

网友:
同样X8 我只想知道架子多重

网友F:
楼主是广西贺州的?  老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广西贺州的?  老乡啊

那么巧  你也是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巧  你也是啊

是啊 不过现在在桂林 在家的时候也跟八步的模友一起玩的

网友:
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 不过现在在桂林 在家的时候也跟八步的模友一起玩的

桂林我经常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能给我科普下是为什么吗?

我来回答吧。c数小,8个电机放电电流大,造成电池压降快。所以bb响报警了,但可能才放出7/8000mah。c数大,压降小,这样放电比较完全。是完全放电的,这样续航就长。不信你试试小c数和大c数放电到同一电压后放一段时间看回压,肯定是大c会压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来回答吧。c数小,8个电机放电电流大,造成电池压降快。所以bb响报警了,但可能才放出7/8000mah。c数大 ...

就是说放电量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达到警报阀值的时间上小c的电池快,造成的错误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放电量应该是一样的,只是达到警报阀值的时间上小c的电池快,造成的错误感觉

如果大电流放电,应该是小c的放的少。原因我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大电流放电,应该是小c的放的少。原因我说了

嗯嗯,明白

网友H:
LZ的电调放在哪里?

网友:
换好点的飞控好...

网友I(2015-02-11):
希望分享载重后的续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希望分享载重后的续航情况

七公斤起飞没有压力 电机不会发热  就是续航短 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的电调放在哪里?

在折叠件中间的缝隙 刚刚好能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