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摄像头与发射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4-12-15):
刚接触FPV,不懂得接线,论坛也找个遍,真没找到相关贴子,你会说,问卖家啊,得了吧,买前买后都一个样,或许人家真的太忙了,半天不回,等他蚊都训啦
创新科TS832 5.8G 600mw的发射机,摄像头是索尼700线,带的接头都是公插,是不是要买多个并接口,摄像头的线是接到发射机上的吧,听说发射机可以直接接3S电池,是不是又要转换口才行,真折腾……

网友:
玩航模,本来就折腾,刚知道?真的不会请加787563191

网友A:
天线接错了,RX的是接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接错了,RX的是接收用的

嗯,知道了,谢谢

网友:
有点电子知识基础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B:
首先你得看你的图传发射功率多大,输入电是12V的,输出有两种,一种是5V,一种是12V,有的有双输出通过开关或跳线切换,一般小功率的是5V电,摄像头输入是12V电,另外你没有飞控或OSD吧,要是有的话接线方法又变了,要没有就是12V供图传发射,如果图传发射输出也是12V就可以直连摄像头了,红线接红线,黑色接黑色,黄色接黄色。要是输出是5V的,摄像头就得再接入一路12V供电,红正极,黑负级,黄接图传黄线,再从负级引出一路到图传黑线就OK了,没彻底弄懂不要着急接电,后果可能很严重。如没有插头,线头对拧就可以,如不想再拆,就上焊锡,外用热缩管紧固。

网友:
12V图传电,摄像头不知道你的是不是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看你的图传发射功率多大,输入电是12V的,输出有两种,一种是5V,一种是12V,有的有双输出通过开产 ...

很仔细,负责任的说

网友:
主要是先确认图传和镜头的输入电压  目测你的图传和镜头都是12V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仔细,负责任的说

这个必须得说仔细了,要不新人容易烧设备
假如物理学的好的话就好办多了。

网友:
JST是给图传供电的,另外三根中,红线不需要,黄色信号,深色是地线,对应接摄像头

网友D:
要吐槽一下这款两个蘑菇头效果超级差的50米不到就花屏 比不上原装棒状天线  坑爹货   可以和原配来的天线装上去拉距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吐槽一下这款两个蘑菇头效果超级差的50米不到就花屏 比不上原装棒状天线  坑爹货   可以和原配来的天线装 ...

是大力那的,这卖家太牛X了,买前买后都爱理不理,半天不复,就算复了也没对上题,叹 只能靠群众的力量了

吐槽下:真的打死都不买这家的东西了,人家太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大力那的,这卖家太牛X了,买前买后都爱理不理,半天不复,就算复了也没对上题,叹 只能靠群众的力量了 ...

呵呵 领略过

网友E:
楼主,我也买了ts832。请问配合蘑菇头,接收器用双接头(平板+蘑菇),传输距离有多少? 谢谢

网友:
我也在他家进的货,12号订的,还没发货呢,老半天才回话,说明天可以发,着急改装测试我的小250呢,还得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大力那的,这卖家太牛X了,买前买后都爱理不理,半天不复,就算复了也没对上题,叹 只能靠群众的力量了 ...

我也在他家进的货,12号订的,还没发货呢,老半天才回话,说明天可以发,着急改装测试我的小250呢,还得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买了ts832。请问配合蘑菇头,接收器用双接头(平板+蘑菇),传输距离有多少? 谢谢

还没试,好像楼上有说,还比不上原装的,悲催……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试,好像楼上有说,还比不上原装的,悲催……

直接用杜邦线给图传供电。然后摄像头的线直接插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杜邦线给图传供电。然后摄像头的线直接插入即可

嗯,以明白,谢谢
你的TS832好用不,我的还没试,买了根JST转T插的线还没到。
对了,那些线要不要用什么铝箔包一下啊,能否抗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以明白,谢谢
你的TS832好用不,我的还没试,买了根JST转T插的线还没到。
对了,那些线要不要用什 ...

主要我飞的还不是很远,但是感觉干扰还是有的。 你测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我飞的还不是很远,但是感觉干扰还是有的。 你测试过了吗

还没试,没法接上电源,拍了JST、T插、线,等到了焊成 JST、3S1P<>T头,这样就方便了,可接发射机和云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大力那的,这卖家太牛X了,买前买后都爱理不理,半天不复,就算复了也没对上题,叹 只能靠群众的力量了 ...

今天想买套图传的,毕竟论坛上发的测试牛啊!可是几个小时不回一条,想想算了,玩fpv没有技术没人带真的慎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他家进的货,12号订的,还没发货呢,老半天才回话,说明天可以发,着急改装测试我的小250呢,还得 ...

老板也是玩模型的吧!应该也了解等配件的痛苦吧?生意好不是不理顾客的借口,这样生意不会长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板也是玩模型的吧!应该也了解等配件的痛苦吧?生意好不是不理顾客的借口,这样生意不会长久的

对,和老板唠过,他本人也玩,但经常很长时间回一句话,但他家的出货量还真是大,可能是货比较全吧,但价钱我看了不是最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想买套图传的,毕竟论坛上发的测试牛啊!可是几个小时不回一条,想想算了,玩fpv没有技术没人带真的 ...

在这里不是有大家帮忙吗,怕什么,知识也不是就他一人会,这里高手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想买套图传的,毕竟论坛上发的测试牛啊!可是几个小时不回一条,想想算了,玩fpv没有技术没人带真的 ...

不难的,搞清接线、各部件的供电电压,就行了,我就买了个鹰眼锐视,一个发射机,一个摄像头,结果各部件接线头不同,又买了JST公母插、T插公母的、一些线,就完事了,一开始是有点折腾,只要了解了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