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到minix 不能升级提示id错误

楼主(2014-12-15):
minix 今天刚刚收到,根据论坛提示升级固件,点击以后,提示如图。请技术解释一下。

网友:
点击飞控的升级 都这样 http://www.xaircraft.cn/minix/upgrade/  你点击这个  然后输入序列号 就好了

网友:
点击更新后,会打开个网页,网址如:http://www.xaircraft.cn/superx/upgrade/?fc_id=你的序列号&v=1.01,把红色的superx改成minix就行了。

楼主:
谢谢帮助,犯个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