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四轴飞行时, 对角的两个轴上下晃动,啥原因?

楼主(2014-12-15):
各位老师,请教个问题:我自己组装的四轴F450,配置:F450机架+脚架+银燕MT2213 935KV电机+1045桨+银燕20A电调+DJI NAZA lITE+GPS,

经过反复调试起飞后有个问题,就是2号轴和4号轴很平稳,一动不动,1号轴和3号轴老是轻微的上下晃动,

不知如何调试,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在软件里校准IMU,或者提高怠速

网友B:
卸桨,如果电机动平衡不错,检查下桨;如果都不是,检查电机座水平或机架刚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里校准IMU,或者提高怠速

提高怠速有什么功效?我也把怠速 放在最低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里校准IMU,或者提高怠速

IMU校准了,怠速是中间位置,NAZA推荐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桨,如果电机动平衡不错,检查下桨;如果都不是,检查电机座水平或机架刚性。

你的意思是先做电机动平衡,如果不行再做桨平衡,最后再看看电机座是否水平?

网友D:
高级校准后还是一样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  没有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级校准后还是一样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  没有平衡

你说的平衡是指什么平衡?电机的动平衡,还是桨的静平衡,还是整机的重心平衡?

网友E:
你的插头是直接焊死的还是香蕉头,如果是香蕉头,建议你检查一下1.3电机香蕉头有没有虚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插头是直接焊死的还是香蕉头,如果是香蕉头,建议你检查一下1.3电机香蕉头有没有虚接

谢谢,香蕉头两侧都检查过,没有虚焊,准备测测电机是否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IMU校准了,怠速是中间位置,NAZA推荐设置

我的naza也出现过此问题,需要把怠速调高,你可以把怠速从中间调高一点,直到不出现你所说的问题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高怠速有什么功效?我也把怠速 放在最低位置!

解决低油门情况下四个电机不同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