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飞越云台,山狗盲拍,航怕刚开始稳定,飞起来后有严重水波纹!已解决!

楼主(2014-12-15):
F450,V2飞控,高脚架,飞越云台,山狗相机,没有安装图传,盲拍,航怕刚开始稳定,飞起来后画面中部有严重水波纹,痛苦啊!
我给云台供电的是2S 7.4伏的电池,相机是云台供电,山狗不好装,不过能很牢的卡在上面,大多数起飞前云台在地面时不抖动,每次降落后发现云台速度比较快的抖动,但是幅度很小,用遥控器把云台的俯仰动一下震动有时会消失,不知道是不是云台的抖动造成画面中那种水波纹,因为云台抖动时我用手摸云台发现抖得频率超快,不像画面中那种水波纹的慢速度,而且抖动幅度很小!但是有一次在地面时云台出现抖动画面也是水波纹(这个视频就不传了,最近优酷传视频成功率较低,传一半就卡住了)。
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啊!

今天中午又试了一下,发现飞机停在地面时拍摄,也有水波纹,云台换了3S电还是抖动,但是有时触碰一下云台的俯仰电机,就不抖了,画面就没有水波纹了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确实是山狗的配重问题!

网友A:
云台发现抖得频率超快可能是PID没调试好。2个原因你2S电池多大的?太小的话会供电不足!

网友A:
水波纹的原因就多了。看看机架震动大不大。还有减震球的软硬度合适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发现抖得频率超快可能是PID没调试好。2个原因你2S电池多大的?太小的话会供电不足!

谢谢回答,给云台供电的是1500毫安的2S电池!云台是淘宝上买的免安装免调试的飞越2D云台,因为我才开始玩四轴航拍,没什么调试的经验!那个云台在地面时不抖,每次都是发现飞过之后降落到地面发现它在抖动,是感度高了还是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波纹的原因就多了。看看机架震动大不大。还有减震球的软硬度合适不合适

谢谢!看来要慢慢排查了,我感觉减震球挺软的,都要压扁了,我有个视频就是降落到地面螺旋桨已经停转了,画面还是有水波纹,云台在抖动,所以是不是云台的抖动造成的呢?

网友B:
楼主这套重 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套重 多少啊?

我也想知道,可惜家里没有称,我感觉现在已经不轻了,我是两路供电,主电池动力供电3S 3300毫安的,云台供电是个2S 1500毫安的,回头还要加图传估计不轻

网友:
E300电机的动平衡都不错的?怎么你的比我的视频 还要有水水

网友:
感度 还有电机功率 改下吧

网友C:
建议3S供电估计不用改设置

网友D:
你这个多大的电机啊

网友:
我听卖家说,云台供电是12V的

网友E:
预计起飞质量1.5到1.6公斤左右,略微超重,可以考虑更换1038,E300动力平衡性是可以,但这也建立在一个安全在转速范围内,太重,转速过高会导致之前可以忽略的震动放大,这个震动就导致了水波纹,因为这个超重之后的振动频率,云台的减震球没有过滤掉

网友:
好吧 还有个因素 就像我一样 原先96650用魔术贴固定 实际上飞了一会以后 出现果冻 后来发现是魔术贴松了点 发生共振 加根勒死狗解决 就是云台和摄像机之间有松动导致的

网友F:
你這不抖都難!山狗比正狗輕10克要配重,加上你山狗未固定到正確位置!
雲台調校是用正狗調整的,再來你用2s供電電壓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這不抖都難!山狗比正狗輕10克要配重,加上你山狗未固定到正確位置!
雲台調校是用正狗調整的,再來你用2s ...

谢谢,因为山狗的视频输出和供电都在靠着俯仰电机的那一侧,装不到位哎,咋么办?我好像见过有人把山狗倒过来装的,呵呵,可以吗?拍出来的视频和图传不是反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预计起飞质量1.5到1.6公斤左右,略微超重,可以考虑更换1038,E300动力平衡性是可以,但这也建立在一个安全 ...

谢谢,我也担心是太重了,你说的1038是只的什么?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3S供电估计不用改设置

你好,你只的是云台改成3S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多大的电机啊

是E300动力的

楼主:
你好,兄弟,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云台俯仰通道是接到NAZA V2飞控上的,飞控上的调参把云台增稳感度调成了0,防止飞控干扰云台本身的增稳!接收机我是FRSKY TFR8SB SBUS模式的,我不知道这个接收机这么接云台,说明书太简单,看不懂,所以就接到飞控上了,会不会是因为云台接到飞控上导致飞控会震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兄弟,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的云台俯仰通道是接到NAZA V2飞控上的,飞控上的调参把云台增稳感度 ...

不需要接飞控,哪吒的增稳只支持舵机云台,无刷云台直接插到接收一个旋钮通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接飞控,哪吒的增稳只支持舵机云台,无刷云台直接插到接收一个旋钮通道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但是我看了一些云台接接收机的帖子,就是没看懂怎么接接收机,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给云台供电的是1500毫安的2S电池!云台是淘宝上买的免安装免调试的飞越2D云台,因为我才开始 ...

地面测试好看抖动不,手晃动飞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要慢慢排查了,我感觉减震球挺软的,都要压扁了,我有个视频就是降落到地面螺旋桨已经停转了, ...

太软也不行,用棉花塞住减震球试试

网友G:
回到地面还有水波纹是因为山狗比真狗轻十几克所致,在狗或云台上用胶带绑两个一元钱硬币配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到地面还有水波纹是因为山狗比真狗轻十几克所致,在狗或云台上用胶带绑两个一元钱硬币配重,就能解决 ...

网友H:
图传和相机一起放不是重复累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传和相机一起放不是重复累赘?

不好意思,刚没搞清楚概念;

网友(2015-01-18):
山狗该怎么调试呀?我的感觉没有那么清楚

网友:
请问楼主,山狗的配重是加在哪的呢?小弟正打算入飞越云台。但好像听说山狗有点装不进

网友:
云台问题,降落了还有水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