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问题!标题要长~~~~~~~~~~~~~~~~~~~~~~~~~~~~~~

楼主(2014-12-15):
请问大家的250穿越用的都是啥摄像头?类似于这样的板机摄像头: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2.lMsInt&id=42371845182&_u=f1sg5kajf54a 可以录像吗?怎么录?

楼主:
除了Mobius 808,有没有更便宜的捏~?

网友A:
关注,现在除了808二代,没见过能fpv加录像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现在除了808二代,没见过能fpv加录像的摄像头。

这个不懂怎么样、

网友:
这个我有,不怎么样,图像质量一般,比808差得远,视频输出不知道是个啥类型,没法全屏显示,总之是个半吊子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现在除了808二代,没见过能fpv加录像的摄像头。

宝丽来有个小方块不错!价格也合适,能全高清录像!宝丽来也是摄影摄像的专业厂家了!

网友:
肥鲨V1版,720P的125元,一般穿越够用了,要好点就V2,比贵3倍375元,

网友:
一般是800+CCD攝像頭,808有0.5秒的延迟,因为信号要经过一个数字转虚拟的过程,而攝像頭分兩种,在同样的清晰度700TVL,成像最快,最好是CCD,其次是CMOS(某種情況下,移動時畫面有拖尾現象).而CMOS能做得更轻,价格都接近。
所以建议选择808作为录像,外加上一个CCD600-700线的已经足够了,尽量选择重量轻的,而摄像头再高清是浪费,因为我们的一般图传都是模拟信号,而模拟信号的输出都是640*480。  有不对的地方楼下补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