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

楼主(2014-12-15):
自己画的,由于不了解加工,前后改了好几次。
大家认为这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网友:
机臂好像硬度不够

楼主:
好像是有点。
不过感觉适当软点有利于减震。
或许应该上几个螺柱加固一下。

网友A:
在可以取直的地方做一个直角弯,感觉强度刚度下降了,重量增加了。虽然很新奇,但是不实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可以取直的地方做一个直角弯,感觉强度刚度下降了,重量增加了。虽然很新奇,但是不实用。个人观点,仅供 ...

有道理,改!

网友:
要轻,机臂可以用双层结构增加稳定和坚固
你这机架多重多大啊?

网友:
十字结构才叫轻

网友:
在机臂上多做三角形的减震,加上适合的尼龙柱顶住,这样强度和轻度会好一些,但是机臂这样放会受力不均匀,所以最好弄成H型

网友:
是电机安装座和机臂连接处

网友:
这...造型优势是啥

网友:
不重么?那么多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可以取直的地方做一个直角弯,感觉强度刚度下降了,重量增加了。虽然很新奇,但是不实用。个人观点,仅供 ...

+1

网友:
感觉有点新奇,对效率和稳定性会有提升吗?

网友:
横板和竖板用什么固定?塑料螺丝貌似强度不行吧?

网友:
CNC加工的吗?横板和竖板咬合处机加工出来直角的地方应该是个圆角吧,公差怎么样?

网友:
看上去就是 各种扭 的节奏。

网友:
比较新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