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刷完BL程序的问题,请各位分析下

楼主(2014-12-15):
在论坛也关注了好久的BL程序,终于决定烧BL程序,用的dp3a刷的最新的固定翼程序,刷完之后,试启动,总在油门8%左右抖动,就像缺相那样抖,到12%差不多就正常了,电机进角5个选项我都一一试了,启动功率也从0.5到1.5也试了,就是没能解决此办法,哪位高人帮帮忙啦

网友A:
油门行程 校一下就好。低油门我的也有这种情况。应该是在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校一下就好。低油门我的也有这种情况。应该是在5%左右。

非常感谢,请问油门怎样校准才是正确的?

网友A:
遥控油门打到100%  给电调上电 音效完成 拉到0% 位置 音效完成。 断电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油门打到100%  给电调上电 音效完成 拉到0% 位置 音效完成。 断电就OK.

好像还是差不多哦

网友A:
油门行程 应该是做2次 行程。 你再做一便。 我看看 泡泡大师的视频在那里 发你看看。?firsttim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 应该是做2次 行程。 你再做一便。 我看看 泡泡大师的视频在那里 发你看看。?firsttime=0

照着做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
检查电池。 电池没有问题 接是飞控。  看看怠速情况下 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