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烧了,泡泡大神来看看怎么救

楼主(2014-12-15):
目测是图中这个东西烧了,不知道叫什么,请问下可以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A:
看像是2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像是2极管

不是

网友B:
这个怎么链接APM  摄像头 图传啊发射器啊。谁有图发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链接APM  摄像头 图传啊发射器啊。谁有图发个谢谢

我的已经烧了,你想听我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烧了,你想听我的吗

就是线路链接不知道  像其它OSD可以接APM吗  和APM用一个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路链接不知道  像其它OSD可以接APM吗  和APM用一个GPS

选miniosd

网友B:
非凡的OSD可以用在APM上吗

网友C:
就是一个二极管,确定是它烧了?看是硅管还是锗管,随便的废主板或显卡.....拆个大小相同的就行了(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凡的OSD可以用在APM上吗

我也不知道,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二极管,确定是它烧了?看是硅管还是锗管,随便的废主板或显卡.....拆个大小相同的就行了(先用万用 ...

上面都烧个洞了,二极管应该不会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链接APM  摄像头 图传啊发射器啊。谁有图发个谢谢

上课去1-3课

网友D:
这是个防反接二极管,不接错线是不会烧的,电个管子烧了的同时,边上的5脚芯片也不保,
1、上电脑看能否刷固,
2、去掉二极管,JP1短接,从左侧供电,12V不要接进来,看看OSD是否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防反接二极管,不接错线是不会烧的,电个管子烧了的同时,边上的5脚芯片也不保,
1、上电脑看能否 ...

泡泡老师,那这是二极管的话接通它就行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那这是二极管的话接通它就行了吗

可以短接,但是,5脚芯片要是坏的话,没5V输出,也是直接12V输出,会把7456和328二块芯片烧掉的。你这块OSD应该坏的地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短接,但是,5脚芯片要是坏的话,没5V输出,也是直接12V输出,会把7456和328二块芯片烧掉的。你这块O ...

我这个接的时候没有错的,就是先12v图传供上电,然后apm和osd连上。我把apm拔了,再插上的。好像是被瞬间电量击穿的

网友:
二极管是被瞬间反向击穿电压击穿的,都爆了。。。换了吧

网友E:
这是个整流二极管,找一个1A的就可以的换上就行,是SS34吧,我记不清了,这个是OSD上的开关降压电路上的因为加电时人选从输出端接通再接通输入端的,也可以不用管它,将它拆下来,中间联接点的位置接一个接座,接将接收机上的5V电引下来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整流二极管,找一个1A的就可以的换上就行,是SS34吧,我记不清了,这个是OSD上的开关降压电路上的因 ...

我直接接通,图传一个元件烧黑了。图传还好,不知道图传其他有没有问题

网友F:
主芯片没烧就可以用

网友G:
这个osd是必需双供电,没JP 1 的,烧了那个是编号052 查网上得知该是 热敏电阻,要在飞控供电,自己引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