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无刷云台横滚回中很慢

楼主(2014-12-15):
请教自己DIY了个三轴无刷云台,用的这种微型的板子+第三轴扩展板
目前俯仰和Z轴都还好,就是横滚回中感觉要慢很多,开始以为功率小了,但是功率从100到255都试过,P和D从10一直试到50都不行,I值也调大了,总是感觉有惯性冲过头,然后又慢慢回中,能回中按说功率应该给的够啊,传感器和陀螺仪都已校正,请问是不是哪设置有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啊,还请高手帮忙解答哈,谢谢了!

网友:
好吧 第一 加大P值 但是 我的就是P值只有22 如果用手把云台掰歪了回中慢 但是如果是拿着飞机左右摇 回中基本很快 其他轴也一样

网友:
不懂这个a我也为这云台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