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新手提问题(一)图传和数传

楼主(2014-12-15):
这回提问主要是图传和数传还有遥控器的问题。

问题1:遥控器的2.4G和5.8G之分主要在于遥控的发射器和接收机的区别吗?比如FUTABA 14SG本是2.4G的遥控器,换上5.8G 1W的增程,是不是就可以说现在的这个遥控器是5.8G的了?

问题2:2.4G的1W和5.8G的1W有什么区别?难道说2.4G的1W等于5.8G的1|2W?  5.8G能数传图传一起走吗?

问题3:图传就只是传输图像吗?如果加个OSD模块,是不是可以把飞机的很多即时信息叠加传过来?现在有很多遥控器是双向传输的,也就是说遥控器的小液晶屏上会显示很多信息,即遥控器本身就有数传能这么理解吗?那数传电台的意义又在哪里?退一步讲如果我们的遥控器不是双向传输,我们给飞机上或者遥控器上装了数传,数传已经把我需要的信息告诉我了,图传能显示图像就行了,那OSD叠加的这些信息的意义又在哪里?那信息不是会重复吗?

问题4:飞控的蓝牙模块有什么用?为什么要进行即时调参?就只为了获得手感吗?

问题5:单独电源模块是什么意思?

问题6:我对图传清晰度的理解是这样的,请大家纠正:假如我的飞机用狗4输出4K的视频3800*2400分辨率,用5.8G 1W的图传,用4K的显示器,能得到3800*2400的图像吗?那么大的内容能传输过来吗?还是说有延迟?我想问的是,我只知道图像传输的远近用W这个单位能够衡量,那清晰度能拿这个单位衡量吗?如果可以,是不是我买个6W的图传,在两公里内就能传4K画质了?难道这么强大吗?这岂不是等同于20多M的网速?因为图传的发射端在飞机上,那我是不是能理解成越清晰的视频,图传的距离会越短?

问题7:电调多少A和电机多少高和宽度和KV是如何配合的?比如4010 370KV 要配合多少A的电调?

网友:
等待大师级的老飞手解答  期待~~

网友A:
我作为一个飞电直得,新入多轴的新人来回答下你的问题。。如果不对楼下请纠正补充。谢谢

1:2.4GHz和5.8GHz在作为控的信号来说是不可以混用的。一般来说遥控器(接收机)制式是2.4G,图传是1.3G或5.8G
2:2.4G的1W和5.8G的1W没区别。只是频率不同而已。如果数传图传都用某一个频率(比如5.8G)。。那么。。这两者间就会互相干扰的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基本
3:OSD把飞行的信息显示在图像里传回来很重要啊!!因为里面有飞行的高度,速度,位置,GPS搜到的卫星数,等等等等重要信息!没有这些的话等于是在盲飞啊。飞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4:飞控的蓝牙模块可以提供在飞场的调整,也可以用作实时微调。毕竟蓝牙比有线的方便。
5:单独的电源模块就是。。。有些设备自带DC-DC稳压器,可从动力电池取电给设备用。。但某些是因为电流不够或者有电磁干扰等,因此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单独的电源模块。
6:你这点的理解貌似完全不对了。你的狗输出的这个4K分辨率只能用于狗自身的录像,而不能拿来传输。就算是某疆最新的高清图传也貌似不能处理4K的图像吧。再说了,就算能传,延时也很严重的。图传距离不能完全用W这个单位。。因为W是瓦,代表图传的功率。。。这个的话根据不同的图传设备不同。但至于1080P或者4K图传,民用级别的你就别想了。。
7:留一个问题给楼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作为一个飞电直得,新入多轴的新人来回答下你的问题。。如果不对楼下请纠正补充。谢谢

1:2.4GHz和5.8 ...

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问题1:如果增程我用2.4G功放,图传用5.8G单独就不影响了吧,我还是没理解数传是干什么用的

问题2:那现在是不是就有三个东西需要传输:遥控器信号,数传,图传?如果是频率如何选择?

问题3:如果我的双向遥控器能显示OSD的这些内容,那OSD是不是可以省略?

问题6:传输过来的清晰度要高一点就没办法了吗

非常感谢

网友:
遥控有433mhz 72mhz 1.2g 2.4g 数传不熟 也擦不多。图传有1.2g 2.4g 5.8g 等等。这些频率只是市面上能买到的。其实学过物理的就知道。只要是无线电波什么频率都可以。如过你技术能达标。可以自己造一个你需要频率的无线电发射接收。比如5.9g 1.8g等等。只是要注意是否违法。我们市面上基本上能买到的都是国家法律公开的频道。关于干扰只要两个无线电波频率接近波形就会擦不多一样。那么就有可能叠加或者抵消(名词记不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不管你是遥控数传图传之间干扰与否就看频率就知道了。

网友:
再说数传。我的理解叫做数据传输。什么才要数据。飞控撒。所以就是可以用电脑加以飞行软件来控制飞机飞行的

网友:
osd的有一些回传不可热能提供的功能。比如回家的方向。飞行的时候飞机的姿态。还有一些飞控的特定功能开启关闭的实时显示.大家需要在超视距飞行的情况下进行飞行。如果该飞控不支持osd。都要想方设法装一个独立工作的osd

网友:
老老实实用你的av端口传图像吧。清晰的有720p 1080p画质的都有。除了dji的高清图传是6000元传输1080的画质。其他的广播级高清图传都是万元户。一路视频就要准备个几万块钱。这还是没有考虑图传功率(直接影响为传输距离)图传耗电量重量的情况下。这个也是选择图传需要注意的因素

网友:
还有一个高清图传的致命问题。那边飞机炸了。你地面端看见的画面还在飞行中

网友B:
这个问题目前世界性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目前世界性难题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