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VIBE NEX50

楼主(2014-12-15):
装机过程没拍,装好的请大家看看,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教!

楼主:
加装了电压,转速,温度回传,但是不清楚定速怎么弄,能用V8的定速吗?

网友:
真漂亮布线很整齐

网友A:
这年头还在飞这机, 有信仰啊!注意那个塑料A字臂,久了会有左右框动,最好能搞到金属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还在飞这机, 有信仰啊!注意那个塑料A字臂,久了会有左右框动,最好能搞到金属件。[

谢谢提醒,那个A字臂有金属的配件卖吗?

网友:
http://www.jrpropo.co.jp/jpn/pro ... 1&db_flg=jp_db1
飞3D确实要注意朔料A字臂,JR 61291  应该你可以用,咨询下青岛订货。

网友:
飞3D确实要注意那个A字臂。JR 61291你应该能用,可以质询青岛再订货。

网友:
不错啊,可以用大V8的定速,用亚拓的定速头改一下就行,千红前辈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