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D10怎麼改成曰本手。跪求啦。

楼主(2014-12-15):
急救呀。。。

网友A:
换手要打开遥控器啦,把原来的油门弹簧压片跟另一个弹簧对换下,然后在模式里选择模式一吧,貌似就是日本手了

网友:
一般换左右手,摇杆是电子方面,另一个是物理方面,物理一般都是造只要把原来摇杆那边的弹簧换到原来油门的那边,而油门那边的金属挡片螺丝拆下来,换到你现在想要换成油门的这边即可,而至于电子,一般遥控都可以设置四组模式,切换一下模式即可,没有设置的可以把电位器上面的线互换一下

网友:
拆开上图,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手要打开遥控器啦,把原来的油门弹簧压片跟另一个弹簧对换下,然后在模式里选择模式一吧,貌似就是日本手 ...

是的

网友:
图上是美国手 把那个不锈钢弹簧片换个位置就是日本手了。

网友:
我进来学习了。

网友:
左右手交叉控制就对换了

网友:
哈哈  你跪求我是不告诉你的,你趴着求我 我就告诉你,18904292992  哈哈哈

网友:
调换钢片油门摇杆是不回中的 右面的也不回在低点的 说不清楚 打电话告诉你把

网友:
说明书上清楚的描述了换手的方法。

网友:
有个螺丝,注意说明书上有一颗螺丝圈位置是错的

网友:
说明书上有

网友:
新年好。请教一下,如果打开控壳,那底下的封条就会断开,请问有没有关系呢,好像是厂家返修凭证是吧,可以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