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0起飞猛向右飞

楼主(2014-12-15):
用的是GV8000陀螺仪,飞机调机是状态一切正常,机身没有很大的震动,陀螺仪用了两双面胶贴好,尾巴和十字盘没有机械故障,也确定不是陀螺仪坏了,是不是我GV8000的数据没调对引起的?把大奖卸下来空转时十字不会向右打,但是装大奖上去就不同了,一起飞就像右

网友:
修正不对。

楼主:
怎么改修正方向

网友:
应该是修正方向反了,在V8程序里改

楼主:
可以说下这么修改修正方向吗

网友A:
飞机通电,拿在手中,前后左右晃动飞机,观察十字盘,会自动倾斜的,方向和飞机正好相反就是正确的了,如果不是,在软件里面舵机设置那里改成反向,然后在遥控器上面逆转一下就可以了,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通电,拿在手中,前后左右晃动飞机,观察十字盘,会自动倾斜的,方向和飞机正好相反就是正确的了,如果 ...

感谢指导!已经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