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请进,P2V电池识别不了,怎么敢用

楼主(2014-12-15):
双十一P2V+电池套餐,原配电池,充电次数<5,12月7日正常使用,12月12日突然发现掰杆不能启动电机,后来发现是电池问题。连接调参软件后,会显示“非DJI智能电池”。
今天电话4007000303-1,让我两个解决方法:1.升级中心板最新固件;2.酒精擦拭电池触点。

在再次做了升级固件处理后,其实固件在12月7日前已升级为最新固件;没有酒精未擦拭触点,因为是新电池,目测触电很干净。
今天晚上多次测试情况如下:
1.电池插入P2V后直接上电,多次重启电源后掰杆启动,多数情况下启动不了,少数情况下可启动;
2.连接调参软件,多数时候引导程序、硬件ID、固件版本都显示0;少数时候显示正常数据;有时正确显示了引导程序,不显示硬件ID、固件版本。这个识别也太脆弱了。
截图为证:
1)多数显示情况,电池信息显示0

2)正确显示部分信息:电池引导程序有显示

3)完全显示正确信息

4)在以上不能完全显示正确信息时,调参软件显示“非DJI智能电池”

换用另一电池,使用完全正常,多次测试,每次都正常。

寻求大疆技术指导,是不是只能返厂。若是,我就寄回。

网友:
还是返厂吧

网友:
早期智能电池刚出来的时候有这个问题,飞着飞着不识别了,自动关闭输出,后来修复了,没想到这么长时间了,还有这个问题,大疆没搞干净啊

网友:
不是吧,我399买的副厂5400的电池都能用

楼主:
昨天还录了一个视频,每次开机情况还不同。

网友:
我刚调试云台又出现这个同样问题了,3块电池都是5起落,全部说是非DJI智能电池,拿针拨了下探针,好了
不稳定啊,飞上天心理都是玄乎的

楼主:
楼上好,是的,不太放心。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