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的头罩真让人蛋疼啊,苦寻戴套良策

楼主(2014-12-15):
是不是泰世头罩都是紧巴巴的啊,之前x3头罩就戴得很痛苦,合适的孔位就差这么一点点,重新打孔会跟老孔有重叠
现在用的好盈v3 100a应该是厚了那么一点点,试过两个体位都还是很紧戴不上去,不知道有同用v3的朋友是怎么处理的??

先用的传统体位

后用的侧位,都会顶住

网友A:
这电机有点忒大了

网友:
顶就顶呗,卡上正好,不管他

网友:
头罩杆末端加垫圈,把杆加长

网友B:
这个动下手术,看我的

网友:
我加风扇都无压力,可惜不飞大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下手术,看我的

这个手术够大

网友B:
看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有点忒大了

x4设计就是使用x5电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4设计就是使用x5电机的

可以试试花牌新出的3520,动力差不多,体积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有点忒大了

嘿嘿换了470桨用的kds5.5的电机,跟头罩间只有1两mm的间距,头罩还要打磨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复杂做起来简单

这手术不错,不过我没有专业工具,只有把小电钻带砂轮,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像你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花牌新出的3520,动力差不多,体积小很多

花牌新出的是给425的桨用的吧,我换了470桨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网友:
可以,把侧板拆下来,两块固定一起,线画好,用细砂轮切割片先切,留点余量自己挫平,孔测量下,直接手钻,我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