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4和sony 5n,哪个效果好些?

楼主(2014-12-15):
请教下,狗4和sony 5n,哪个的视频效果好些?

网友A:
都没用过,不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没用过,不评价

狗4,虽然我没用过,但我有不及狗4的设备已媲美5n。听楼下怎么说

网友B:
重量差在哪里,感光件差距也巨大。光线充足可能差距不大,光线一弱差距就出来了。单论重量性能比是狗四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差在哪里,感光件差距也巨大。光线充足可能差距不大,光线一弱差距就出来了。单论重量性能比是狗四赢了 ...

那不看重量,还是5N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看重量,还是5N好些?

狗4功能更多些,1080p120帧很强大啊。白天用更推荐狗4,因为这两个东西定位不一样,5n主打拍照,狗4主打录像。单说成像,狗4是4:3的感光板,5n是aps-c,镜头也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肯定5n成像好啊。

网友:
除开升格,不管是低光照,和正常光照下,记录下来的影像质量还不如黑狗3.......

网友:
不知道楼上几位是不是nex-5系,5TL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比狗三好用。看感光元件大小

网友:
有个办法秒杀狗的编码器的,用HDMI输出1080p60,然后挂个外置HDMI录像机。。

网友:
两个应用范围不一样,至于画质,下面视频是狗3+和5n拍的,自己对比吧

网友:
画质上白天都差不多,狗的锐度更高一些。但是5n的优势在于镜头无畸变,曝光锁定,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比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