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论坛大大装QAV250机(配视频眼镜的)

楼主(2014-12-15):
本人之前一直玩成品四轴,一般玩的是V353带V666的图传设备,还有澄星CX20,因为塘沽地区不知道有没有航模店或者模友,所以一直是自己一个人低端在玩,因为动手能力不强,也没组过机子。现在过年将近,想开始入模QAV250穿越机,个人要求因为是第一个穿越机,希望简单点,慢速点,主要是稳定点,带OSD气压计/GPS的,以稳定为主,配视频眼镜(想入飞鲨V3)
另外本人一直不太明白QAV250穿越机的定高模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和澄星CX20一样,就是打到定高模式后,动力中点就是定高,向上就是上升,向下就是下降呢?求大神解惑~~~
另外求咱们论坛大神帮本小白装下机子....可以某宝直接买配件什么的,包含视频眼镜的.....QAV250,280或者更大点的都行,450的不用了,那个拿CX20也能用了....
小白视频加图片镇楼,轻笑....低端....塘沽地区没人指导啊,哭哭(二手的也可以哟~~~其实比较期待二手的,省的我调了,反正也不会。。。也没人教,眼泪~)

网友A:
感觉你说的内容有些稍微有些矛盾。首先穿越一般是求速度和穿越的感受,而稳一般是航拍才要求的。如果你要很稳,就得买带自稳的飞控,现在大都的飞控都有这个功能,从1、2百到上千不等,X宝一搜一大把。你可以再X宝上找一些有穿越机卖的店,然后把你的要求给店主说一下,让对方按你的要求给你配,一般来讲,带CC3D的250配下来也就7-900块钱,这个是目前性价比很高的飞控了,当然你也可以买DJI的,但是得牺牲重量和飞行时间。另外,感觉你还差一个遥控,最好买个7通以上的控,多余的通道便于你以后增加一些功能,譬如航拍、脚架等等。最后多一句嘴,省钱就是浪费的开始,记住吧,祝爽飞。

网友B:
只能这样说,穿越机,主要考虑的是人的操作,而你说的澄星CX20,属于靠机器的,前者一般玩的就是刺激感,后者一般航拍之类的,因为稳定性更高,至于250,淘宝上有卖其他组装机或者成品机,你可以去看看,我上次看的一套(不含FPV套件)是1280,至于价格高低我没有仔细查过

网友C:
250穿越机要是装上OSD GPS定高神马的我感觉就失去它的原始魅力了,建议楼主有空再论坛看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说的内容有些稍微有些矛盾。首先穿越一般是求速度和穿越的感受,而稳一般是航拍才要求的。如果你要很 ...

嗯,我主要是没有信心,第一次就想着稳定为主,主要是先试试穿越,等熟悉了肯定尝试把速度加起来,其实我最想要的也就是有着cx20功能和稳定程度的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穿越机要是装上OSD GPS定高神马的我感觉就失去它的原始魅力了,建议楼主有空再论坛看看帖子。

Osd和gps一般都有配的啊,我看论坛大多飞控本身都带定高的,就是不知道定高的原理是什么,是和航拍机定高一样的吗.....gps主要考虑用图传看距离,然后是失控返航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这样说,穿越机,主要考虑的是人的操作,而你说的澄星CX20,属于靠机器的,前者一般玩的就是刺激感,后 ...

嗯,我主要是看论坛,发现有很多大神大大组机,就想问问下

网友D: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主要是为了省事,省钱是第二位的,炸一次什么都没了~

网友E:
楼主我有整套的250除了没有肥鲨眼镜其它都有,准备上小6轴了这套250四轴想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有整套的250除了没有肥鲨眼镜其它都有,准备上小6轴了这套250四轴想出掉。

可以问下哟,如何合适的话我就弄一下

网友F:
其实自己组装 自己调试很有用的~我也是自己一个人玩~反正不懂的就问 要不就上网查,人家组装2-3小时就可以了 我整整弄了两天~不过弄出来后,那满足感不是一般的好~,其实我更享受组装时的乐趣~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说的内容有些稍微有些矛盾。首先穿越一般是求速度和穿越的感受,而稳一般是航拍才要求的。如果你要很 ...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好精辟的一句忠告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实自己组装 自己调试很有用的~我也是自己一个人玩~反正不懂的就问 要不就上网查,人家组装2-3小时就可以 ...

俺和你一样,自己看帖子看教材问店家,随后动手装!
其实装CC3D对于自身的动手能力和调试能力要求不高,会用万用表,会电烙铁焊接,再搞一套内六角 十字螺丝刀和适当电脑调参知识就行!
其他的可以装起来后一边飞行测试一边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和你一样,自己看帖子看教材问店家,随后动手装!
其实装CC3D对于自身的动手能力和调试能力要求不高, ...

好的,也想尝试尝试了~

网友:
控还是用华科尔的,我用下来就感觉不错,适合自己就行,好的控我也看不懂。。。。。至少人家厂家在我眼里还算行,还有就是他的控便宜!D7E才300左右加接收,我用的D10也就600多加接收!
最后给你一个店家,我就是在他这里买的配件随后自己组装!你也可以让他给你装,最主要店家也是个玩家!有什么不懂能直接问他,人也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g1dq6v7af96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问下哟,如何合适的话我就弄一下

CC3D+银燕1806+RCtimer12A电调+3块1500mah达普电池+200mw图传发射700线CCD+D10和6通接收,需要的话加QQ详谈3811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