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A6平衡充是不是不能充6S2P的电池?

楼主(2014-12-16):
没用过6s2p的电池,手里搞了两块无奈手里只有A6加保姆,是不是充不了这种2p的电池?

网友A:
能充,没问题的,电芯并联不影响充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充,没问题的,电芯并联不影响充电方式。

可是我把平衡头接上完全没反应啊,我这个平衡头是6根红线1根黑线的

网友B:
请问2p电池是什么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2p电池是什么概念

也是12电池。两块并连起来。然后在串联起来

网友:
LZ在哪里买的2P的电池?

网友:
不懂,理论上肯定能充。

网友C:
你确定是6S2P的电池?
目前没见过有6S2P的航模电池
多少P不重要
充电器充电是认S不认P
就算你的电池是6S100P
那么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也是显示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6S2P的电池?
目前没见过有6S2P的航模电池
多少P不重要

好了,可能是我的保姆的问题,直接接充电器就没问题,接保姆就没反应。。。。多谢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