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第一次飞后就..”指南针异常,需要维修”(+﹏+)~

楼主(2014-12-16):
本人新手,初来乍到,望各位多多关照~双12买了一架P2V,今天收到第一次飞。飞前进行了指南针校准,很顺利。飞了一块电池,直到0%自动关机。回房间擦拭整机后换上另一块电池,开机发现飞行LED指示灯呈红色常亮,手机App上提示”指南针异常,需要维修“。想重新校准指南针,反复拨动S1无反应。用手机App可以进入指南针校准,第一步水平360校准正常,黄灯变绿灯;第二步机头向下后旋转360度后就红灯、黄灯交替闪烁。多次尝试均如此,请问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是指南针坏掉了么?需要返厂么?听说成都有售后技术支持,送到那里可以么?

网友:
固件都要升级到最高,这批库存固件很乱,特别是电池,中心板的固件版本不匹配很容易造成指南针不正常

网友:
升级固件,做基础和高级校准试试

网友:
一般不要飞到0.。。。20%就一定要降落了。

网友:
你居然把电池飞到了0,你牛X

网友:
不明白点回事!!!修修吧

网友:
楼主,你的GPS是0,你试试去室外校准一下,我记得有人说过GPS没有卫星,校准了也白瞎

网友A:
“飞了一块电池,直到0%自动关机”电量能飞到0,厉害的。

网友B:
我的也是水平校正,垂直时不行,红黄灯交替闪,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在室内

网友C:
还不知道成都哪家是DJI技术支持呢

网友:
要售后了

楼主:
拆开脚架上的指南针外壳,模块直接掉出来了........
谢谢各位,现在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知道成都哪家是DJI技术支持呢

貌似叫什么大亚,大疆组织新手训练营的时候是他们来培训的

楼主:
不明白  插得时候蛮费力的,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松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一块电池,直到0%自动关机”电量能飞到0,厉害的。

草坪上方一米悬停,到0%直接倒栽到草地上...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把指南针震松了吧

网友C:
是不是插反了啊,老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水平校正,垂直时不行,红黄灯交替闪,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在室内

是不是也是指南针松了?他们出厂的时候根本就没插紧

打开调参软件看看指南针的数据是不是都是0,若是的话估计是指南针问题了

刚才我的指南针没插好,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插反了啊,老乡

松脱了,打开指南针外壳直接就掉出来了.......
1米高栽到草坪上都能松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是指南针松了?他们出厂的时候根本就没插紧

打开调参软件看看指南针的数据是不是都是0,若是 ...

我是水平能校正,垂直时不行喔,如果是线松了应该两个方向都不行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插得时候蛮费力的,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松掉了..

自己上一点热熔胶什么的 保险点 胶纸粘粘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水平能校正,垂直时不行喔,如果是线松了应该两个方向都不行的吧

没有指南针也能完成水平那一步,刚才卸掉指南针试过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指南针也能完成水平那一步,刚才卸掉指南针试过了的

今晚就回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上一点热熔胶什么的 保险点 胶纸粘粘也好

嗯,涂了些703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水平校正,垂直时不行,红黄灯交替闪,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在室内

正常的大疆指南针校准不论室内室外都是一次成功,我之前也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池版本不对,连接调参软件,自动升级,升级完提示,已修复电池固件与指南针不兼容问题,正常了。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双11的飞机不过配了老版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坪上方一米悬停,到0%直接倒栽到草地上...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把指南针震松了吧

阿弥陀佛 电量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十五 两级报警 你怎么能到0呢

网友:
很想了解楼主是怎么飞到0的啊~~厉害,我一般30以内就往回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