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4000视频截图,这个水平正常么?

楼主(2014-12-16):
不知道真假,店家说是nt96650,山狗差不多这个清晰度么?

网友:
不怎么样

网友:
有这个效果的。我就是用的SJ4000

网友:
差不多啊

网友:
就是这水平

网友:
这不是650,是ATI的,鉴定完毕

网友:
可以,不过飞起来还有点震动

网友A:
阳光狗嘛。。可以的。。我在家硬挂。。。。最后侧翻。。
http://www.tudou.com/v/cvn8GIO7Gkw/&rpid=15562245&resourceId=15562245_04_05_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光狗嘛。。可以的。。我在家硬挂。。。。最后侧翻。。

你家猫居然没逃跑!

网友:
这效果已经可以了,你还想怎样

网友B:
我以前买了一个SJ5000,效果和这个差不了太多,但不是NT96650,是AIT的芯片,后来买了一个808,白天录像效果比这好太多了而且还轻便,所以发现老外飞QAV250全用这个录像还是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猫居然没逃跑!

我喜欢这些小动物,还看到这位朋友没叠被

网友:
拍摄效果很不错嘛

网友C(2015-05-04):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了一个SJ5000,效果和这个差不了太多,但不是NT96650,是AIT的芯片,后来买了一个808,白天录像效 ...

请教一下sj5000怎么样,这个型号存在么?不是主流4000和6000么?但是看tb它是安霸芯片,貌似很强大,有AV输出么?

网友:
好像有点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sj5000怎么样,这个型号存在么?不是主流4000和6000么?但是看tb它是安霸芯片,貌似很强大,有AV ...

SJ5000我觉得一般,芯片不是96650的,照象是不行了,录像凑合吧,大家觉得好的还是老的不带WIFI且是1.5寸屏的那种4000的用的是96650的芯片,其它的都是山赛再山赛,芯片都不一定用什么,有的带WIFI但不能AV输出,而用安霸的低成本的近期就是炒得火热的小蚁相机,但不少镜头焦距不太准,也可以AV输出,要是固定翼和穿越小四轴用的果断808 2代,效果不错,重量还轻,也好布置,当然AV也能输出,但都有一个共性,稍有一点延迟,低速飞行中还是可用的,高速飞行还是配摄像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