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改810改装成功

楼主(2014-12-16):
碳管采用16x12的,刚度很好

3515 kv400电机,1550桨,用pix飞控用默认参数,一个字稳!

网友:
大马拉小车  绝对给力

楼主:
是啊动力强劲,飞起来就是爽!

网友:
这样改碳管刚度没有问题,我个人觉得问题是飞控能否驾驭810的轴距,还有就是中心板折叠连件,我就改过,中心板那里折叠连件刚度有问题。

网友:
好刘叉啊

网友:
总感觉810轴距配的16mm管子,看着挺别扭,配个22的比较合适吧

楼主:
用其他尺寸的管,所有件都得换!现在2根16X12管160元就搞定了,只要刚度够就行!正在考虑加双C扣!

网友:
依狗的位置看,画面都是桨

网友A:
双c卡 是必须的,管子问题不大,主要问题 还是一个c卡 卡了的 刚度 完全不达标,扩大轴距后更严重。

网友B:
扩大后机架多重呢?用的可是疯狂3515 400kv的电机?续航有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大后机架多重呢?用的可是疯狂3515 400kv的电机?续航有多久呢

全重3870g,4s10000 悬停22分钟,6s没用估计还能长点,是疯狂电机!

网友:
4110.340kv.6s10000.30分的飘过!ap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c卡 是必须的,管子问题不大,主要问题 还是一个c卡 卡了的 刚度 完全不达标,扩大轴距后更严重。

这个版本,想双就双吗?手钻打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想双就双吗?手钻打孔?

上板pcb ,当然不能乱打。680 690 就不是拿来重载的,刚性不足,楼主非得这么玩,碳管换了厚的,起码c卡也得增加。要不然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板pcb ,当然不能乱打。680 690 就不是拿来重载的,刚性不足,楼主非得这么玩,碳管换了厚的,起码c卡 ...

是啊,乱折腾容易有暗伤,

网友(2015-05-04):
追问朋友,我也刚改完680改810,飞跃折叠桨,有震动,拍出来效果有果冻,请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