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gps 方向问题

楼主(2014-12-16):
买了套MINI APM 配GPS带罗盘。但没有标示方向性,这个怎么确定方向?

网友A:
人工标出GPS上的前向,怎么标,教程里有。

网友:
出线的一头是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工标出GPS上的前向,怎么标,教程里有。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的GPS自检通过,可就是收不到星,怎么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的GPS自检通过,可就是收不到星,怎么办啊

用USB-TTL刷机板,加U-BLOX软件,检查GPS好坏,检查GPS到APM的RX  TX是否交叉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SB-TTL刷机板,加U-BLOX软件,检查GPS好坏,检查GPS到APM的RX  TX是否交叉连接。

tx与rx交叉,自检不通过,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与rx交叉,自检不通过,这个正常吗

不正常

网友:
您的意思是不管tx与rx是否交叉,自检都能通过,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