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50简装完成,谈谈感觉

楼主(2014-12-16):
前段时间想搞个小4轴玩玩,碰巧看到飞越的新250机架,就买个试试.
下面是对机架具体的感受,给观望的同学看看是否选择这款机架
机架其实蛮不错的,重量控制的比较好,造型也风骚,强度也足够。
细节没处理好,比如那个蛋疼的反人类tx60母头!!还有就是用了450电直的脚架,孔位稍微有点偏,影响不大。
pcb集成电路很好,也预留了osd图传摄像头等设备的焊点,不过pcb电路的焊点间距实在比较小,焊东西容易手抖的人要注意不要短路。
cc3d飞控前置,在家试飞的时候没有感觉出明显影响,不过在做特技翻滚的时候有没有影响还是未知数。
电池位的尺寸还行,不过有些2200电池不一定放的进去,拿目前有的电池测试,roc和酷点比长了放不下,turnigy,ace,和花牌可以放下。
刚装好感受就这么多,第一次接触cc3d还不太习惯,等习惯一下以后再装FPV设备

楼主:
沙发是自己的

网友A:
     你猜我是谁

网友:
那个插头好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猜我是谁

不猜

网友:
首飞视频可期

网友:
还是挺漂亮的。
不过,这么小的鸡,用得上tx60,有点不合适吧。
另外,我的小鸡也用这个脚架。但是,偏重,20克。我直接用四颗打孔上螺丝的那种胶套,做脚架,减去10几克。

网友:
期待视频,欣赏

网友:
我也刚入了这个鸡架,感觉非常满意,整体精度还不错
脚架孔位确实差一点,但好在是塑料有弹性按一下就装上了
正在等电调,等都到了装起来多交流

网友B:
这款机架嘛 我个人对其倒不是很感冒  但现在在关注 穿越250 所以也看了这款机架
说一下感受  第一 相对于QAV或者KIM等同级机架  飞越的250相对来说 造型个性一点  使用450直机脚架 也算是比较聪明
但有几点值得改进
第一  板型结构 不及箱型结构 飞越机的结构 使得几乎所有的设备都外露在外面 炸机后很容易损坏。并不像QAV那种 可以吧飞控 图传都塞进肚子里
第二  设备安装位相对较少  比如楼主的设备安排  CC3D放前面 电池放中间  摄像头有安装架  但是图传就只能放电池后面了  等飞机塞满设备和电池  从上面看 并不好看 (当然 本人如果装这个机的话 我会倾向于 电池挂肚子下面,CCD放中间  图传放后面  但CC3D和图传放在最上面 总是不得劲,可又没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架嘛 我个人对其倒不是很感冒  但现在在关注 穿越250 所以也看了这款机架
说一下感受  第一 相对于 ...

图传在下面,有脚架保护,没问题,有专门的图传安装位的,包括osd和gps的安装都设计好了,全都装在下板上,而下板又有脚架保护,所以不用担心
其实唯一没保护好的就是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在下面,有脚架保护,没问题,有专门的图传安装位的,包括osd和gps的安装都设计好了,全都装在下板上 ...

这样说的话  倒是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