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传输距离以及频道选择

楼主(2014-12-16):
讨论1:ts832图传装蘑菇头,地面用鹰眼锐视双接受(平板+蘑菇),请问有效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讨论2:如何选择图传发射机的频道?

请大家踊跃发言讨论

网友A:
我的600mv飞行900米

网友:
这个小飞机可不错,楼主的吗?我认为频率在天线和发射允许之内还是频率低点好。

网友:
下图是什麼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00mv飞行900米

我的飞机飞出去差不多50米,然后显示器上的天线的信号强度就50-80之间不停的跳,这样正常么?

楼主:
自己改装的无人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飞出去差不多50米,然后显示器上的天线的信号强度就50-80之间不停的跳,这样正常么?

看楼主的等级好高哦,我猜可能是信号有可能是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等级好高哦,我猜可能是信号有可能是干扰吧

你的飞机飞出去100米左右,在监视器上的天线信号强度大概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飞出去100米左右,在监视器上的天线信号强度大概是多少?

我是用的平板天线,和飞机方向一致的话100米是100      400米就只有80了    600米只有百分之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平板天线,和飞机方向一致的话100米是100      400米就只有80了    600米只有百分之10了

会不会出现比如在100米处,信号在80-100之间不停的跳动,而不是恒定处于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出现比如在100米处,信号在80-100之间不停的跳动,而不是恒定处于100?

会啊!要把天线对准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啊!要把天线对准飞机

恩~~ 一般图传频道怎么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一般图传频道怎么选

我用的默认的频率没有调过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装的无人机

你改的?像真的一样,不太相信

网友:
能多发些这飞机图片吗

网友B:
首先要肯定这是个好图传!就在用,配置和你一样,具体看照片,平板还有大于35的信号,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00mv飞行900米

我的200mw的,地面拉距850米。

网友:
创兴科估计不好,我的就飞上天60米,离我50米远,就闪个不停了,600mw的

网友C:
创兴科600MW,三叶草发射,双菱接收,飞到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创兴科600MW,三叶草发射,双菱接收,飞到失控!

你好,你的这个osd界面是u2s的吧? 这个飞控给固定翼做fpv是不是比apm要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肯定这是个好图传!就在用,配置和你一样,具体看照片,平板还有大于35的信号,绰绰有余!

多谢~ 请问你用的osd是u2s对么? 用固定翼fpv是不是u2s会比apm更实而且方便?

网友C:
没用过APM,我的载机是冲浪者X8,对U2S很友好,其他飞控可能体积大了不好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APM,我的载机是冲浪者X8,对U2S很友好,其他飞控可能体积大了不好布局

冲浪者内部空间大吗

网友:
不好说,反正我把飞控、电调全都装到机肚里了,机外能看到的是摄像头和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创兴科600MW,三叶草发射,双菱接收,飞到失控!

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问你用的osd是u2s对么? 用固定翼fpv是不是u2s会比apm更实而且方便?

APM慎用,对于初学者而言!U2、F2都好用,适用于小机。进阶推荐H。

网友:
楼主,发射天线换好点的

网友D:
个人感觉天线好坏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天线好坏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请问发射天线一般选用怎么样的天线好?

网友:
感觉创新科的信号一直不稳定,,,随时都在闪,不管距离

网友:
求无人机型号,名字

网友:
TS832 V3.1+RC805    DALRC 12DBI平板   大疆5DBI平板发射

1.3KM未到极限

网友:
有关发射天线 最近盯上 思科路由器天线  给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