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LOGO 700XXT V2骚飞

楼主(2014-12-16):
模拟器很不错,我的电脑开到最大效果能到1920.1080P分辨率,显卡能到70多FPS。视频录制就效果不行了
飞得垃圾
乱飞求指教

网友:
头罩华丽丽的掉了。。

网友:
飞得很猛

网友A:
heihei  怎么和我一样  ?我是完全不会逆时针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ihei  怎么和我一样  ?我是完全不会逆时针自旋

习惯问题,嘿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习惯问题,嘿嘿嘿

导致我没办法飞刷锅8字和  SNI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致我没办法飞刷锅8字和  SNIKE!

慢慢飞一样的。个人习惯问题呢。

网友:
这场地漂亮哦~~我也去找找!

网友B:
请问前辈用的是什么遥控器玩的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用的是什么遥控器玩的模拟器

futaba 10chp

网友B:
还想问一下前辈 这飞机是哪个 叫什么明 具体参数设置是什么 模拟器有什么改动吗 求截图 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问一下前辈 这飞机是哪个 叫什么明 具体参数设置是什么 模拟器有什么改动吗 求截图 求教程

模拟器叫G7.5 飞机是LOGO 700 V2 ,没什么参数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叫G7.5 飞机是LOGO 700 V2 ,没什么参数改动

是RealFlight 7 的最新版吗?我的RealFlight 7 更新一半就报错 不知道为什么